[SMI] swissbit的SM2246EN主控板跳线分享(NGFF)

楼主(2022-09-16):
swissbit的固态硬盘,2246en+南亚128M缓存+2颗8DFL,出厂容量是50G不知道为啥弄这么大OP,重新开卡后可以恢复成60G使用正常
板子上没丝印找跳线只能拆主控了,颗粒也顺带拆了,高温锡+黑胶简直了直接把板子干报废了,颗粒除胶把铜层都搓出来了
还好只是板子报废了颗粒贴到3281上读320写140还能用,主控缓存均安全落地(为啥选这个板子?老板邮寄的时候一堆板子没分开包装这板子直接磕掉件了,懒的找老板了直接祭天算了
先上尸体(太菜了)

跳线参考

网友A:
拆带黑胶的主控或颗粒,既需要手法,也需要运气

网友B:
看到黑胶就头大

网友C:
手上好像也有这盘

网友D:
这个板子去年玩过,感觉胶比苹果黑胶都难除

网友E:
这个板子用过的说下如何呀?看起来做工不错呀,比建兴满街飞的那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黑胶就头大

一看到黑胶就绝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带黑胶的主控或颗粒,既需要手法,也需要运气

以后再也不拆黑胶了,容易高血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用过的说下如何呀?看起来做工不错呀,比建兴满街飞的那种好吧!
...

就是正常用吧主要是便宜,准新的4块64G花了166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去年玩过,感觉胶比苹果黑胶都难除

反人类的黑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上好像也有这盘

不换颗粒64g太小了

网友:
感谢分享.哈哈这画板子的有强迫症,有点德国佬做事风格,贴片效率高,板层之间过孔没看见孔不容易锈蚀,盘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