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把stm32f103玩出花,github 8通道7M逻辑分析仪,2ch 1Msps示波器

楼主(2022-09-16):
固件还有pwm输出等等功能,存储深度10k。另外还有一个项目是f303核心板的示波器,7.2msps,4通道,8kpts。有点可惜上位机都是linux的,没windows的。

网友A:
看到移动出了款芯片CM32M101A,他的自带adc比一般m3芯片强,8位分辨率下最大7.2Msps,才4.5元。可惜咱只会一点点51。stm32f103采样率1M实用性太差,看个开关电源都着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移动出了款芯片CM32M101A,他的自带adc比一般m3芯片强,8位分辨率下最大7.2Msps,才4.5元。可惜咱只会 ...

只是便宜,stm f303有4个7.2M8bit Adc。stm f303是很老的芯片了,现在应该有增强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链接啊!

https://github.com/thanks4opensource/buck50

https://github.com/rxwatt/F3-Oscillosco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