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大众POLO车载CD机不出声折腾维修

楼主(2022-09-16):
上周末中秋节,开着已经10年多的三厢版POLO劲取出门去吃饭,想着欣赏音乐时,车载CD机不响了,FM收音机貌似正常,调节音量时数字会变化,切换CD模式时可以读碟且显示播放的状态,但喇叭就是不响,心理很是郁闷。一家几口人在车里静悄悄的,领导忽然发话“不坏点东西你都无事做啦”,好像说的也对,最近都没啥坏的,感觉少了很多乐趣,生活都觉得没味道。

为啥说折腾呢?因为从一开始怀疑功放模块TDA7385坏,二话没说(没有测量数据)就想着用电烙铁和热风枪把25脚的模块拆下来,弄了十几分钟都无法拆下,然后就用剪钳把所有引脚都间断,再一根一根引脚焊出,TB上购入一块拆机件装上,满怀希望的上机测试,解决很悲哀,还是不出声,和之前的一样。

插入铁片拔出车载CD主机

尾线排插,记录下,其实不用记录也不会插错

已经被剪脚的TDA7385功放芯片

焊接拆机件,相同型号

为了验证是喇叭坏了,还是功放不行,找了一条3.5音频接头的数据线,一端插到手机上,一端剪头,然后把3个线直接焊接到TDA7385的11、12、13引脚上(当然了,为了安全,除接地外,另外两根线都串接了0.1uF电容),上电开机测试,喇叭响了,但音量调整时,声音不会变化,只有当调节到最小声mute状态时,喇叭没声音了,测试TDA7385的22脚电压有3.5V,符合说明书,因此验证了这块拆机的TDA7385功放模块是好的(其实我原来那块也应该是好的,只可惜剪脚拆除,已经报废),不出声的原因应该是没有音频信号输入到这功放模块。

根据上面的验证,继续找音频输入的线路,找到了收音处理芯片(也是音源切换和音频信号处理芯片)TEF6902AH,发现旁边的晶振有生锈情况,但开始时没有想到晶振坏,而且度娘了很多文章,也没提到晶振坏的案例。当焊接下这晶振时,发现其中一只引脚断了,不确定是原来就断,还是焊接时有点暴力拔断了。

TEF6902AH旁边的晶振有生锈痕迹,晶振左边的几个引线,其实就是TEF6902AH芯片音频信号输出引脚,通过背板跳到TDA7385输入脚

网上找的汽车音响方框图,除中央处理器型号没对应上外,其他的芯片都跟我这车载CD机的主板一样

TB上艰难找到的20.5Mhz晶振,一只几毛钱,怕压坏,所以多买了几只,实际上最后只需要更换一只就可以了,最下那只是原主板上的坏件(断了一脚)

换上新的晶振后试机,终于再次响起优美的音乐,心里无比开心,发长文记录一次折腾的经历。

为了找出音频信号的输入和输出,还打印了datasheet图纸。从9月10日发现问题,,第一次拆机,然后TB买功放模块换上(2天),再装机上电试机,不行再拆机,焊接音频线验证功放和喇叭正常(1天),不响,再拆机,买晶振(3天)换上,到今天9月16日,前后折腾了6天,因为还要上班,所以一般都是下班后晚上折腾,有时候想多了还会失眠。

最后附上2张图纸

维修是兴趣,折腾中快乐着

网友A:
哪里有一上来就换功放模块的呀?

网友:
把针脚接回去还能用

网友:
收音正常肯定功放没问题,逐级往前查,通电情况下用金属镊子碰一下输入脚有声音就是好的

网友:
还是胶的问题,这种胶有腐蚀性,一大批板子都是这样坏掉的

网友:
思路不对 功放块很小几率坏 排查应本着先易后难 用音源或者功放测试功放块或者功放块前有没有声音信号 顺着往前爬

网友B:
久病成医,多试多做!大不了换个新机器嘛

网友:
没关系,继续折腾吧,大不了换车

网友:
直接干功放。。。一般功放很少有坏的。。

网友:
只要收音机正常,功放损坏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网友C:
FM正常,说明功放和喇叭没有问题,楼主出发点就错了。CD能读盘和显示信息说明CD光路和数字部分没有问题,唯一可能的部位就是CD模拟音频放大和音频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一上来就换功放模块的呀?

网上的帖子说功放坏,而且以前有个板子也是功放模块坏,第一次接触这情况,所以一冲动就把功放模块剪脚拆除了,现在想起还是有点后悔的,本人还是喜好原装的原汁原味。

楼主:
引用 网友C:
FM正常,说明功放和喇叭没有问题,楼主出发点就错了。CD能读盘和显示信息说明CD光路和数字部分没有问题,唯 ...

FM不正常啦(也是不出声),刚出问题时,其实就发现面板的SCAN无法自动搜台,只是没有关注它。经验不足,第一次遇到晶振坏导致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久病成医,多试多做!大不了换个新机器嘛

其实已经在闲鱼上寻找同型号的机型,备选方案是买个旧机拆件替换主板,再候选的方案是功能完全正常的原车拆机换上。还好是先折腾了晶振,换上就好了。毕竟仅是兴趣,不是做维修的,家里都没有旧件可以用替换法进行测试,而直接检测电压电阻电容的排障方法,自问又没达到这个水平。所以就按套路一步一步的尝试,对于一开始就直接干功放模块(剪脚拆除)确实冲动了

楼主:
面板上的所有操作,都是有响应的,例如切换CD和FM模式,调整音量大小,播放CD也会显示正在播放的曲目,只是不管什么播放模式,喇叭都不响。楼上提到的FM(收音)正常,其实并不正常,因为虽然面板显示在播放了,但实际上喇叭是不出声的,感觉就是静音状态(要么喇叭都坏了,要么喇叭接线断了,要么功放坏了,要么没有音频信号输入到功放(这一点开始时没有想到)),因此检查完喇叭连线,喇叭正常(碰电池正负极时喇叭有响应)后才怀疑功放坏(这时又没有想到用镊子碰一下功放输入脚看喇叭是否有响应),在TB下单TDA7385拆机件后就冲动剪脚拆除功放模块了,,,,,

网友:
不折腾就会手痒

网友:
有声出都不是功放吧,

网友D:
折腾有理,又被媳妇表杨了吧!满满的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腾有理,又被媳妇表杨了吧!满满的成就感

你说对了

网友:
很多维修案例证明,这种胶对元件有腐蚀,不应该上来就换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