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公版980ti更换扇热贴

楼主(2022-09-16):
用的是公版980ti  温度随便就上84,想更换3风扇散热 ,跪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散热膏涂厚了,不够薄,也是不好传递热量的。或者机箱内部太挤,没风道排出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膏涂厚了,不够薄,也是不好传递热量的。或者机箱内部太挤,没风道排出热量。 ...

谢谢受教了    我再试下

网友:
看下这个帖
【新提醒】过期卡皇不如狗?丽台GTX980Ti显卡拆解换硅脂降温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