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简单玩下固态硬盘混贴IM颗粒

楼主(2022-09-17):
简单玩下固态硬盘混贴IM颗粒,挺好玩的,没什么区别,以后凑不齐一家的两家混一起也能用,挺好的

网友:
耐心细心手稳

网友:
什么主控?什么颗粒?不可能啥主控都支持混贴吧?

网友:
个人是不建议混贴的。

网友:
这种混贴能靠谱不 ?

网友A:
46EN也能混贴,5731也能混贴,别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拼夕夕上还真有卖混贴的固态硬盘。

网友:
应该和正常的一样,毕竟里面晶圆都是一样的,只是ID改了。稳不稳定还得多用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46EN也能混贴,5731也能混贴,别的就不知道了

我只混过最后两位不一样的,maxio的工具是不是把flash module test给反选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