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今天便宜卖出口美国电子秤充电器6.5V还能充4节镍氢5号7号电池

楼主(2022-09-17):
注意:此带电池仓的 亦可直接冲4个7号电池,弹簧足够长,7号塞进去也紧,5号7号都兼容的。
可以先买1个看看。再决定是否多买。

这充电器是≈6.5V,可以冲4V 或者6V的电池,如 儿童电动车,电子称 等各类适合的充电器,因为铅酸电池 范围广,
然后,还能给4个5号 或者7号电池充电(弹簧特别长,特别紧,7号电池亦可塞上且紧 不会脱落,即 5号 7号都可以用) 充满可以绿灯,充满≈1.44V,比松下那种原装充电器不低,不会让电池充不满 ,可以充满,
输入线比较粗,可以剪下用于大功率其他设备,总长≈2.4米,质量比较好,成本比较高,一共仅几箱 出完为止。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dvs.23580594.0.0.1d293d0dsDrvPu&ft=t&id=644302175031

可以先买1个试试再决定是否多要。我打算以后:这样卖也行:他的那个输入线,太豪华浪费了。充电器才几瓦功率,那根纯铜粗铜丝输入线,可以过2000多瓦,太浪费了,反正他可以拧开螺丝,我恰好有其他1.5米2芯线,可以拆开焊上,到时候我给线剪掉,再送根1KW多瓦的线,这样电源可以便宜点。然后再卖掉那根线,但是这样折腾,不知道有没有意义。我再斟酌一下

网友:
价格比一般二手贵了些,原装线材还可以

网友A:
你换好小电容再卖嘛,我们这些没有动手能力的看着眼馋

网友B:
电压6.5 看图也是电池串联,也就是只能同时充4节电池,不可单节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好小电容再卖嘛,我们这些没有动手能力的看着眼馋

是的, 我也可以换了小电容,其实也可以不用换,因为他2个电容并联,直接给矮的那个去掉即可,高的那个应该没有老化。

网友:
这种电池现在用的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6.5 看图也是电池串联,也就是只能同时充4节电池,不可单节充电!

是的,只能同时,不能单

网友:
同时用4个镍氢的我家只有燃气表,我有VC4了,帮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也可以换了小电容,其实也可以不用换,因为他2个电容并联,直接给矮的那个去掉即可,高的那个应 ...

手机看不清楚为什么要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看不清楚为什么要换电容

因为大概是几年前产品,400V电容容量不大,容量下降,高个的还好点。电容失效就会鼓包,鼓包了就不能用了。鼓包后也不会坏,就保护了。保护了就需要换个10uf左右的,当然了多大都可以,仓还是很厚的,电容就可以了。换1个需要5-10分钟来回,我抽空编辑链接,我买点电容换上,分成:原装不改动,与我换好电容质保8年,价格贵点,2个类型。

网友:
这是干什么用的电源?带直流备用?

楼主:
回复楼上,是充小电池的,比如电子秤类的内置1个铅酸电池的充电器

网友:
我电子秤改了个18650.铅酸太容易坏了。

楼主:
铅酸容量大,便宜,锂电池当然也可以,明天上架12.6V的DC锂电池充电器。

网友:
做工不错 用料也合理,另外一枚芯片盲猜应该是运放或者比较器 电压判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