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思科交换机电源板12伏10安拍照看看如何修(LITEON PA-1131-4-LF)

楼主(2022-09-17):
朋友有个思科交换机的电源板坏了,寄过来让我看看。先拍个照让大家欣赏一下,其实他也是台达代工的。我得先找个电路图理解下原理,再去维修。如有大神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A:
测主滤波电容电压就能大致判断故障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主滤波电容电压就能大致判断故障范围

感谢指导,有空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没有输出先查输入。

网友:
这明显不是台达的是光宝的

网友:
现在的板子都不错,,,,,,,,,

网友:
做工不错,建兴代工的

网友:
电流真大啊

网友:
对啊!明显的建兴电源哈。

网友:
这么大电流该是百口的了吧

网友:
这么大个利通标志,现在的电源一般是主动PFC,感觉比原来那种老式的难修

网友:
这不是台达代工的,是光宝代工的

网友:
要不是楼主的帖子,都忘了我当年也是修理神州数码的网络设备了,但我们当年都是换,哪里坏了换哪里

网友:
能用思科的东西,就不是一般人用的,换件是最保险的。

网友:
做工很不错的,什么交换机有200多瓦功率??

网友:
看状况没啥大问题,

网友:
不会修,半桶水的半桶水就不瞎给建议了。

网友:
建兴的商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