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盘无法使用3.0接口,插2.0可以正常识别和使用

楼主(2022-09-17):
前几天U盘被希沃断头台给断头了,手动更换3.0接口后,插电脑3.0无法识别,2.0可以正常使用。换了好几个接头都是这样,放大镜观察板底和焊盘都没有受伤。主控也进行了加焊,还是不行。芯片精灵和芯片无忧均识别不出来主控型号和颗粒型号。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这应该是多层板了,板层断路了

网友:
我有一个WIFI硬盘,也是这样。插USB2.0可以用,插USB3.0不行,反应有问题。

网友:
首先考虑补焊主控,然后量一下3.0脚到主控的线路

网友:
2.0和3.0的焊板侧的针脚定义是一样的么?

网友:
3.0接口数据线有断线。如果是板层断线,可以尝试飞线。

网友:
USB3.0应该是9个引脚都有用上吧

网友A:
希沃USB口设计真是无语,啪一下U盘就歪头断了

网友:
可能是硬件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沃USB口设计真是无语,啪一下U盘就歪头断了

可以加装保护装置,就是某些学校没有装

网友:
啊哈哈哈哈希沃断头台同感
找USB3.0数据脚飞到主控上面吧

网友:
目测 SSS6132/6137
找个相同板子,搬板就行了
因为不能DIY,反正挺多人想出这板子的

网友:
断层的可能性最大了,要么将就用下,要么搞个板子搬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