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V2a电源做恶,电容炸了电压升高把我的海康摄像头烧了

楼主(2022-09-17):
12V2a电源做恶,电容炸了电压升高把我的海康摄像头烧了

网友:
开关管直接投降了,自己下来了

网友A:
应该是反馈出问题了电压升高才炸电容

网友:
山寨的,怪不得坏

网友:
不像剪线的

网友:
发热太厉害,板子都烤糊了,温度越高电容寿命越短。。。

网友:
这电源是活活累死的,你是满载在用吗

网友:
这种的电源不如机顶盒路由器带的那种电源

网友:
可怜摄像头,电源换就可以,摄像头就惨了

网友:
一般电容坏了是输出不足吧,我遇到的是这样。
可能是坏了别的地方把电容弄坏了,症结不在电容这里。

网友:
经验教训很深刻啊,看来好马还得配好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反馈出问题了电压升高才炸电容

电容坏了只会造成电压下降,楼主不知怎么想的,搞反了顺序。

网友:
这个管子牛,自我保护哦

网友:
IC都没有这是自激吗

网友:
天气热,脾气有点暴躁

网友:
明显换壳电源,最多1.5A撑死了

网友:
摄像头这么耗电吗?板子都糊了……

网友:
看板子质量就不太好,我也炸过一个,电源还是得用质量好点的。

网友:
选带ic的,有保护,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