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这个摄像头有没有用,别人撤柜扔的

楼主(2022-09-17):
一个喇叭,一个摄像头,估计里面还有个小板,把摄像头和喇叭数据分离的

网友:
可以放心扔了。

网友:
没有软件就没法用了

网友:
怎么像扫描付款的设备

网友:
付钱扫描用的,没啥用

网友:
至少拆开看下有没有USB的D+D-

网友:
这是扫描付款用的吧

网友:
感觉像扫码用的

网友:
拆了,就知道了。拆了嘛,看看内里乾坤。

网友:
线剥开看看几根线,大概率摄像头走USB,音频走3.5线或者USB转的,拆吧

网友:
拆开看下是啥玩意

网友:
二维码扫描的,也是摄像头

网友:
扫描设备,扫二维码的

网友:
看能不能改成显微镜。

网友:
没拆开,差评

网友:
扫描付款用的

网友:
没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