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Lexar NS100 512G固态硬盘电脑不识别,新手一顿乱点竟然开卡成功

楼主(2022-09-17):
   网心云搞福利购的时候买了一套480G的套装,一台网心云+ 一个二手480G固态,实际到手是一个512G的雷克萨NS100固态,固态到手用软件看了下信息,还好当时将信息保存了下来,

    因为偶尔网络问题或者其他问题,经常断电重启,终于在一次断电后网心云识别不了硬盘,通过易驱线接到电脑上没有任何反映,终于掉盘了,于是开始尝试刷机。
   拆开以后看到主控打标是DM918,通过网络一翻搜索,有大神说是MAS0902的主控,又搜到本坛的一个帖子介绍MAS0902如何开卡,原贴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MAS0902&page=1
    通过测量SSD板子上的几个测试孔,找到了ROM短接点,电脑也可以识别了,说明主控确实为MAS0902。固态上的闪存标识看不懂,搜索半天有的说是镁光的,有的说是江波龙的,开卡软件弹出确认选择窗口说是Intel的。不管那么多,随便选一个,按照上面教程,先选择SORT,参数基本没改,因福利购返现说是绑定硬盘的,换硬盘后无返现,我估计是绑定硬盘的序列号,所以将序列号改为原盘的(幸亏当时截屏保存了);跑完以后选择MPT,参数不改,直接START,等到进度条完成,竟然成功了。
   重新开卡后通过易驱线分区,之后看硬盘信息如下,上电次数已经清零了。

   序列号和固件号和原版一样,只是硬盘名称不一样,开卡前随便输入的硬盘名称,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会影响返现。
   之后就是测速,因为虽然电脑能识别,可是心里也没谱,这么一通操作下来是不是真的正常能用了,测速下来发现惨不忍睹

  用的易驱线是USB3.0的啊,难道是假的3.0?  又或者是易驱线内部线有断所以只能是2.0?  又把易驱线拆开看了一下,确实是3.0,主控是JMS578

   换上USB3.0的硬盘盒再试试,硬盘盒主控也是JMS578,测试正常了,速度还挺高,应该是USB3.0的极限了

    拷贝文件测试也正常,为了确定开出来的容量是不是真实的,做了一次跑圈,结果正常,并且貌似还是MLC呢

    测试完后再次查看信息,上电次数和写入量都有变化,不过这写入量变化这么大,难道单位不是MB?

     终于能用了,继续接上去跑,有了工具就不怕了,啥时候掉盘了就继续重新开卡

网友:
硬盘内部的图呢

楼主:
为啥发到这个版块了,有劳版主搬到SSD区吧

网友A:
还以为你成功开卡后准备转手!

网友B:
赶紧转手,不知啥时候又烂在手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你成功开卡后准备转手!

9.9成新库存盘

网友C:
返现完成了么,感觉返现那波还是很超值的,可惜当时只购买两套4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返现完成了么,感觉返现那波还是很超值的,可惜当时只购买两套480,

返了几个月的了,上个月的刚返,这个月因为硬盘故障耽误了十几天,估计这个月返现肯定没有了。  下个月能不能有还不知道,因为我只是刷的硬盘序列号和原来一样,不知道他们这个绑定硬盘是不是只认证序列号,还需要等一个多月以后才知道能不能正常返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赶紧转手,不知啥时候又烂在手里

哈哈,不能坑别人啊,要烂也让他烂在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