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90S NAS配2块4TB紫盘,电源功率要求?

楼主(2022-09-17):
联想 E590S 凌动D525 2G内存 千兆网卡(主机带2条DDR3内存槽、2个SATA接口)已刷黑群晖!

改配置:2块4t紫盘,配的是hp19.5v 4.62a电源(原装电源是19.5v 3.33a)..

问下大家?1.这个电源带的动吗?    2.需要跟换19.5v 6.7ad电源吗?

网友A:
一块硬盘25W计算准没错,然后再加上基本的主板15W,CPU?W,内存3W。加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块硬盘25W计算准没错,然后再加上基本的主板15W,CPU?W,内存3W。加就完了。 ...

配的电源是90w够了,我是问安数够不?2块4t紫盘就需要4安电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的电源是90w够了,我是问安数够不?2块4t紫盘就需要4安电流吧?

硬盘的工作电流很小,也许就启动电流稍微大一点点。如果你想保守一点,就换电源吧。

网友:
不要光看功率,要看电源质量,现在大堆虚标的电源。

网友:
应该是够的 不用换

网友B:
  我看是小了  换个大一点稳当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是小了  换个大一点稳当  ……

换多少合适呢?

网友C:
原机60W,弄个实际功率100w的绰绰有余了;
问题现在电源虚标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机60W,弄个实际功率100w的绰绰有余了;
问题现在电源虚标太多

安数不用管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机60W,弄个实际功率100w的绰绰有余了;
问题现在电源虚标太多

现在换的是 hp19.5v 4.62a 90w笔记本原装电源,可以带2快4t紫盘和主机吗?

网友D:
硬盘功耗不大,基本10W一个盘。自己算吧。

网友:
这种主板很坑硬盘。因为12v和5v都是从主板上转换以后接硬盘的。不如atx电源直接接在硬盘上

网友:
机械硬盘,最好是直接接优质的电源上,移动硬盘盒和转接电源尽量少使用。我坏的硬盘基本上都是接移动硬盘盒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盘功耗不大,基本10W一个盘。自己算吧。

现在问的‘安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问的‘安数'的问题?

安数跟功率不是一样的么,换算一下就是,输入电压,使用电压又不一样,不还是得算,效率再打个85折

网友(2022-10-31):
是不是大厂代工的呢!

网友:
足够了!19v3.33a都已经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