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局部换芯修复一块米沃奇8.0电池

楼主(2022-09-17):
局部更换一组三星40t电芯,这块8.0ah米沃奇电池其余四组电芯体质都不错,唯独第二组电芯漏电,局部更换,取下原机镍片,复合点焊紫铜带后再次点焊到电池。太费工了。

网友A:
电压一致不太好调。串并联的要电压一致才好。

网友:
抠掉坏的,塞新的,确实麻烦

网友:
电焊的漂亮,精细活

网友:
技术不错,这个也换

网友B:
直接在电池正极用助焊剂,楼主胆子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一致不太好调。串并联的要电压一致才好。

上平衡充电器就好

网友:
一只在观望,电焊机太贵了

网友:
紫铜片好评。。。我的点焊不了。

网友C:
紫铜片也能焊,用的什么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紫铜片也能焊,用的什么点焊机?

电容点焊机

网友:
这个东西价值高,值得修复。
楼主工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电池正极用助焊剂,楼主胆子挺大的。

有什么讲究嘛?就在半小时前在电池负极上了助焊剂搞了我的飞利浦电动牙刷。现在想起来是有点奇怪,情况是,

前一天刚充好电,震动头今天松脱了,要拆机紧下螺丝,这次撬壳非常不顺利,拆开后牙刷不上电了,最后一检查是电池负极这里的贴片在撬壳的时候顶松了,然后一顿操作之后好了,但是头两次开机突然报缺电了,只得又扔无线充里,隔了十分钟左右去看,绿灯又常亮表示充足了,刚也用了一下好像暂时没什么问题,这只牙刷目前充足一次电可以用十二天左右,已经用了七年多了

小白一枚,请指点下这情况

网友:
老山东,啥时候能再回51看你作品呀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次启用,估计是难了,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点焊机

几个电容可以点紫铜

网友:
楼主主要还是晒点焊机的

网友:
有点焊机还算容易,没有的话就更麻烦了。

网友:
楼主的点焊机真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