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被山寨12V2A电源祸害的海康DS-2CE56C3T-IT3

楼主(2022-09-17):
被山寨12V2A电源祸害的海康DS-2CE56C3T-IT3,电源就带了这一个摄像头,结果还是给祸害了

网友A:
烧得有点严重,主板都发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得有点严重,主板都发黄了。

贴片电容应该是爆了,12V电源变30V了这个耐压最多估计才16

网友:
老古董了,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B:
这种摄像头有过压保护和反接保护,应该问题不大。楼主是认为电容爆了引起电压升高的那位兄弟?

网友C:
一般都是烧DCDC部分,修修说不定还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摄像头有过压保护和反接保护,应该问题不大。楼主是认为电容爆了引起电压升高的那位兄弟? ...

就是啊 电源都裸了摄像头必须罗一下

网友:
又一个被电源害了

网友:
现在海康的低端品控越来越差了,是能少则少,能省则省,好让你换新的!

网友:
海康的老头做工都不错。据说新的已经缩水很多。不知道真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烧DCDC部分,修修说不定还能好

电源输入部分有个压敏有个防反二极管,压敏扣掉清理干净,防反二极管扣掉,一般的情况下不考虑以后的安全都能直接用,一般的厂家都有此设计,别说海康了。

网友D:
过压烧坏了?还是电容击穿

网友:
重要的东西还是要好点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压烧坏了?还是电容击穿

过压烧坏了

网友:
估计是劣质电源纹波太高了,先烧了滤波电容,再烧其他电源元件

网友:
还是要买大品牌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输入部分有个压敏有个防反二极管,压敏扣掉清理干净,防反二极管扣掉,一般的情况下不考虑以后的安全 ...

能具体点吗,这个看到那个电容应该是爆了

网友:
没有ESD保护二极管吗?看来我的监控也要加上这个过压保护电路了

网友:
还是可以抢救一下的

网友:
只看见电容坏了说不定还能用呢,上电看短路吗,死马当活马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