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艾德克斯IT6873A复活记

楼主(2022-09-17):
由于近期做MPPT模块,详见从无到有DIY一款高效率MPPT自动升降压模块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8291-1-1.html
(出处: 数码之家)
在调试中发现爱德克斯IT6720电源在大负载状态下电源自身会产生啸叫,会影响测试结果。因为这款电源前级是采用开关电源,后级采用线性,唯一的好处就是成本低但是网上也有很多人吐槽这款电源,低电压大电流情况按下输出按钮后电压失调直接烧设备的等等诸多问题。并且这款电源按下ON/OFF键后,会显示预设电压电流3秒左右再切换会实际电流,不知道那个大(脑)神(残)想出来的,所以就想着换一台线性的,但是艾德克斯的大功率,高电压输出电源价格贵的离谱,后来无意发现IT68××A系列的电源支持高低电压输出,简直一举两得。并且支持上位机通讯,远程控制功能多多但是新的要4500+,输出高电压75V/2A低电压32V/4A
这可不是平民玩得起的,所以就想着海鲜市场淘个二手的拿来玩玩,逛了很久发现这款电源很少,蹲了几个月,终于发现一台,还是带故障的,卖家描述是不开机,开机无反应

跟卖家协商了一下,300大洋买回来了。收到货后打开尾插的保险丝槽发现没保险丝,原本以为可以捡个漏,更换了保险丝后还是于事无补,随即拆机,拆开后心都凉了一大截,变压器的标签是动过的,硅钢片松松散散,错乱的插着

线圈上绕着黄色的电工胶带,并且骨架也被挖掉了一大块,初级线圈的绕组也断了一根

标签也是临时用热熔胶粘上去的,不过好在没丢,主输入两组110V,串联成220V。主输出两组独立的的36V,辅助输出54V是给VFD屏用的,双14V经过整流稳压后给运放供电,8V是给CPU用的,双2.5V应该是VFD屏的灯丝电压,还有一组8V/0.3A是悬空的

拆掉变压器固定螺丝,硅钢片用手轻轻一薅就出来了,硅钢片这个颜色明显经过高温了,看样子线包保不住了

线包的线头都上下错开,并且垫了绝缘纸,防止层间断路

拆掉线头,果然线圈上的高温胶带已经融化了,因为变拆边记录变压器数据,过程就没拍照

骨架都因为高温,融化了

交流8V供电,按键盘按钮还有蜂鸣器提示,看样子CPU还是好的,还有维修价值
变压器参数如下

因为辅助绕组的漆包线基本还算完整,只是初级和次级少的严重,所以只需要更换初级次级漆包线即可,网购0.65mm漆包线1斤耗费47元,购买玛拉胶带花费16元,因为没有绕线机,全程手绕,过程没拍照。这是绕完初级第一层

进线的地方也套了热缩管增加绝缘

初级绕完,初次级压差太大绕三层玛拉胶带,防止打火击穿线圈

绕制次级,次级是用手里以前剩的漆包线 1mm的,过2A电流绰绰有余了,绕制过程略过,所有的线圈都是一个方向绕制

线包绕完后按照原来的顺序接好线

硅钢片插紧压实,因为上家是随意插的,所以导致硅钢片少了,还有一条1MM的缝隙,上电后变压器油明显的震动

插上辅助绕组,可以开机,高低电压都可以切换

主板的整流桥是坏的,被上家换了个15A的扁桥堆

这个不能忍,果断换回原来的同型号桥堆25A/1000V

主板也被搞过,铜箔都被烧断了,故障原因应该是原机整流桥损坏导致变压器次级短路,才让变压器烧的一塌糊涂

重新连接好继电器切换电路,增加两只自恢复保险防止同样的悲剧再次上演

切换电路如下图所示

短接电源尾部S+和+ S-和-,S+ S-是远端测量端子,不短接上电电源会输出最高电压

上电开机,输出各方面都是没问题的,5位的电压电流表,看着心里就舒服

高电压输出各个电压精度

低输出电压精度

非常完美

设定电流2A,横流电流也是2A,非常精准

2A恒压测试,跟电子负载数值一致

4A电流测试,,正准备摸一下散热器,突然听到噼啪一声,吓得我赶紧断电

果然是自恢复保险不堪重负,挂了,看样子这个电源没这个命,一坨锡短接起来,洗洗板子,装机

主板全貌

调整管ON的 250V/15A的管子,发射级功率电阻还是用的水泥电阻

参数如下

不得不吐槽一下艾德克斯,几千元的电源,保护管竟然用的TIP42,搞得满满的山寨作风

正稳压块用的7812,带一个大散热片

中间的是负稳压管,直接套个热缩管糊弄一下,后面的是+5v稳压,CPU的供电就是从这里取的

EMI电路

输出泄放电阻和保护二极管

大滤波电容

输出滤波电容

最后斥巨资购买了5.6元的硅钢片,但是运费要8元,真是酱油贵过鸡。等硅钢片到了,装上变压器就可以愉快的为我服役了

维修总成本漆包线47元,玛拉胶带16元,硅钢片+运费13.6共计76.6元人工成本耗费一下午时间绕制变压器,花2小时写帖子,记录维修过程
总之海鲜市场的坏仪器仪表非必要还是不建议购买,欢迎各路大神前来拍砖

网友A:
不错不错,算没大问题,国产电源很多细节上大大小小的问题一堆,粗用还可以,想各种完美很难,因为设计者就不是追求完美的人,很多用户认为不可接受的问题在他们眼里都不叫问题,从设计到售出压根就没考虑过这些细节。变压器其实可以定做一个,价格不会比自己绕贵到哪去,品质会好很多~

网友B:
恭喜!捡到宝了

网友C:
这就叫专业,这波儿赚大了老哥

网友:
不错的艾德克斯电源,

网友:
何不用中兴2400

网友:
硅钢片就真买一片?

网友:
在数码大神面前就算是一堆垃圾都能给你整出火箭来

网友:
折腾的意义!

网友:
真不错啊,很有耐心的发帖,细节也很到位

网友:
这东西到我手上,啥用处都没有,并且我也不会修。

所以围观楼主折腾就好

网友:
精度怎么搞,维修后是不是要校准呀

网友:
小手一抖,三千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算没大问题,国产电源很多细节上大大小小的问题一堆,粗用还可以,想各种完美很难,因为设计者就 ...

定做变压器费用200左右,并且铁芯线圈未必有原装的质量好。变压器品质主要还是取决于硅钢片质量,我重绕的菊水PMC电源变压器,又一次忘了关机,等发现都是几天后的事儿了,变压器也不发热,也不叫。至于用料和电路设计,这个跟菊水差远了。就拿泄压电阻来说,这个就用一个电阻。菊水则是设计了一个固定电流的电子负载,不管什么电压都可以及时有效的吧电容的电压卸掉。艾德克斯只能说软件做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啊,赚了

这个是准备自己用的,不存在赚不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捡到宝了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叫专业,这波儿赚大了老哥

这全靠赌,手里还有两台IT6833 CPU是坏的,没发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