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老主板刷第三方BIOS增加NVME启动(华硕P8Z77-V-LX

楼主(2022-09-17):
手头有闲置的电脑,主板是华硕P8Z77-V-LX,CPU:I5-3570k。
为了提升速度,淘宝购入内存到16GB,PCIE-NVME转接卡,SSD128G-NVME三星。
还想快速的学习Hackintosh,于是在淘宝花钱请人
简单询问后没有问题。
然后各种安装无法启动,因为是自己不知道华硕这款主板不支持PCIE-NVME转接卡+SSD启动,只可以当从属盘使用。
也算是自己的原因吧,耽误了不少Hackintosh安装师傅的时间,虽然淘宝退款,但心里过意不去,微信更多补偿了。

本人有强迫症,看着烂摊子发懵。
然后补课后,老主板可以通过刷第三方BIOS实现NVME启动。于是想通过走捷径,通过淘宝又来实现。

说明:
1,本人在2019年底完成BIOS更新工作,简单测试可以通过NVME启动,但时间问题,没有再继续测试Hackintosh的安装。
2,由于是老主板,不值钱,把BIOS安装方法公布在这里,如果有问题随时告知我。

刷华硕主板第三方BIOS,需要通过setup_var命令来改偏移的变量,目前有无更好的办法,我还不知道。

BIOS刷机步骤:
一、将bios更新为官网最新的bios版本。
(如果已经是最新版本则跳过次步骤,bios版本可以进去bios界面上部可以看到,另一个邮件标题例如:P8B75-V-ASUS-1608 ,其中1608即为版本号,我发的bios都是最新版本号),具体可以在官网下载并放置U盘根目录,然后进入bios界面,在“工具”页面,选择升级bios进行更新。

二、准备一个U盘(容量没所谓)并备份好U盘的资料。
解压附件的(纯dos.7z)。将U盘插入电脑USB接口,右键点击UltraISO,选择以管理员身份打开这个软件,启动后不要添加任何文件,从菜单中依次选择“启动→写入硬盘映像”,弹出“写入硬盘映像”窗口,写入方式选择“USB-HDD+或USB-ZIP+”(推荐使用USB-ZIP+,适合大部分U盘),单击“写入”。

三、接着第1步操作,
不要关闭“写入硬盘映像”窗口,单击“便捷启动”按钮,从中选择“写入新的驱动器引导扇区→Windows 9x”。

四、把(DOS启动盘)文件夹打开,将里面所有文件复制到U盘中。

五、把给您的bios文件解压到U盘根目录(一般解压后为a.rom)

六、进入bios,按F7进入高级模式。
选择“启动”栏目,再选择“安全启动”,进入后选择“其他操作系统"(中文界面)或者"Other OS”(英文界面)。然后按F10保存重启。然后马上狂按F8,选择UEFI模式的U盘启动,一般都有UEFI开头的U盘名称的。

七、华硕P8Z77-V-LX的偏移变量值89,具体如何得到,请另行学习补课。
通过setup_var改偏移的变量
以下所有的x均为英文字母,非乘号。
以下所有的0均为数字,非英文字母o。
输入
setup_var 0x89
注意格式是setup_var空格0x89
回车,
然后再输入
setup_var 0x89 0x0
注意格式是setup_var空格0x89空格0x0
再回车,

八、输入:
reboot
然后回车。会重启电脑。然后马上狂按F8,选择普通模式的U盘启动。注意要选择没有UEFI开头的U盘名称。

九、进入界面后,输入:
f
然后回车。进入刷新程序。
等到最后一行绿色字出现,表示刷新成功。
如果是红色字,表示刷新失败,大多数是第七步没做好。

Ctrl+Alt+Del重启,进入bios,按F7进入高级模式,选择“启动”栏目,应该能看见NVME的SSD了。

网友:
第三方BIOS是哪家的?

网友:
图呢?学习一下。。。

网友A:
刷第三方稳定么,试了多久了。有一台联想H61机器也想刷,找不到合适的没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第三方稳定么,试了多久了。有一台联想H61机器也想刷,找不到合适的没刷。 ...

H61还不是随便刷啊,用fpt提取完整bios镜像,然后插入nvme驱动模块,再用fpt回写镜像

网友:
还有什么难得住你们这些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