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AUDIOVOX DMS8770钟控收音机/音响底座并求助各位高手收音机改国频方法

楼主(2022-09-17):
咸鱼上入手一个多功能钟控播放器,无cd模块。音质不错,只是收音fm步进0.2,中波am步进10.求改国频方法
110v变压器很有份量,输出13v
喇叭还是牌子货

网友:
这玩意够复杂的

网友A:
这是外国牌子啊,搜了下竟然还有个CD随身听模块:

网友B:
鹌鹑3的,一看110V就没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鹌鹑3的,一看110V就没买

值钱的是110V。

网友:
国产外销的产品

网友:
这种制式收音机很少见到,可惜缺少CD模块

网友:
传统数控收音机用二极管定义,多地区销售的直接用多刀开关定义

必须找到如何定义二极管,否则不要动

网友:
音箱底座做工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看着不错,值得折腾。

网友:
做工。用料相当不错,改频就费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鹌鹑3的,一看110V就没买

重量有一两公斤,价钱才15包邮。抵不住诱惑就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外国牌子啊,搜了下竟然还有个CD随身听模块:

谢谢让我看到了全貌,不知道能不能改aux输入

网友:
外面看挺好的,拆开就,完全的低端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