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熊猫s1 插卡收音机

楼主(2022-09-17):
熊猫s1插卡收音机 感觉用料还行 充电有4057 收音机信号有高放电路 ,最近无故 出现开机显示no 不读tf卡,测了一下开机tf卡槽有3.3v供电,插入tf卡后变成1.2v,再就是无法转换到收音机,插usb接口,显示pc 能识别出usb声卡 但是没声音,拆开让大家看看 有什么维修思路么,要是主控坏了 估计都买不到好像还带程序。

网友:
零件类似手机的

网友:
电源、晶振、主芯片引脚脱焊?

网友:
电池45度放置,能省空间。

网友:
18650电池,45度放置,看到有保护板。

网友:
电池45度放置,能省空间

网友:
也许是flash固件的问题

网友A:
有疑难,查电源,查查为什么TF卡供电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疑难,查电源,查查为什么TF卡供电降低了?

tf卡直连 主控   真闹心

网友B:
之前捡过一个这样的,一开始还好好的,拆开研究时不小心碰掉按键之间一个小电阻,按键好像都是串联的,靠按键之间的电阻识别不同按键作用,奈何电阻太小了,焊半天没焊上去还搞坏焊盘,然后拆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捡过一个这样的,一开始还好好的,拆开研究时不小心碰掉按键之间一个小电阻,按键好像都是串联的,靠按 ...

飞线大法解决   拆件就可惜了   这个机子做工好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线大法解决   拆件就可惜了   这个机子做工好不错

其中一个电阻掉了,太小了,手工技术不行,掉一个电阻,一排按键都不能用了

网友C:
熊猫的做工很一般,感觉就一山寨团伙

网友:
熊猫的做工还可以。

网友:
低端货只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熊猫的做工很一般,感觉就一山寨团伙

有充电管理芯片 有完整的 fm高放电路 几十块的价位 在这一众插卡收音机产品里算是良心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中一个电阻掉了,太小了,手工技术不行,掉一个电阻,一排按键都不能用了 ...

特尖电烙铁+镊子很好焊啊

网友:
杰理的方案啊

网友(2022-12-02):
楼主老湿好 我的收音机也是开机显示NO 我换音量电位器后出现的。插卡收音无影响   。NO  好像AUX无输入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