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18650锂电池做了一个逆变器

楼主(2022-09-17):
看到网上有现成的12V转220V逆变器电路板,想试验用三节18650锂电池做一个简单的逆变器,于是就买了电路板,电压电流表,18650电池盒和插座等,一次组装成功。

12V转220V逆变器电路板,最大输出40W,商品介绍里面说只能带动LED节能灯、机顶盒、手机充电器、WIFI路由器等小功率电器。

在高压端加了一个LED灯,

空载时的电压和电流,

连接手机充电器以后的电压和电流,

稳定充电后的电压和电流。
这个手机充电器的峰值功率是18W,接上充电器以后电池的电压下降的有点多,估计使用动力18650电池以后输出功率会变大一些。
电压电流表用来监测放电电压,防止电池过放电,电压小于10V以后需要把电池取出用其它充电器给电池充电,这样充电可以保护电池。

网友A:
三节锂电池可以体验下,接12V 电瓶 才能发挥威力

网友:
创意不错,还是接电瓶比较可靠一些。

网友B:
这个属于简易高频逆变,带个灯泡啥的还是可以的,对波形频率有要求的负载千万别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属于简易高频逆变,带个灯泡啥的还是可以的,对波形频率有要求的负载千万别试~ ...

输出之前整流成高压直流了,所以不能接变压器、电动机等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节锂电池可以体验下,接12V 电瓶 才能发挥威力

你觉得那块小逆变器电路板能发多大威力?

容量再大的电池用上这块逆变器电路模块也是白逼废。

倒是楼主这样玩DIY个玩具才是它真正的归宿!

网友:
LED节能灯、机顶盒、手机充电器、WIFI路由器等小功率电器,直接用几节锂电效率更高

网友C:
咸鱼有剪线小米车载逆变器,最大可以100w修正波,四十多块,这种成品更便携一点

网友:
现在手机充电器动辄也100w往上,一般逆变器都带不动了

网友:
逆成多少伏的?

网友D:
充手机啊,三个电池做成充电宝,效率也比这个高,或者直接三个电池串联接手机充电口,支持12V快充的手机不会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充手机啊,三个电池做成充电宝,效率也比这个高,或者直接三个电池串联接手机充电口,支持12V快充的手机不 ...

这要看情况,有的手机在电压不对的时候不会充电或者充电极慢。我的小米10青春版,用3串电池充电,界面上不显示充电,充电口输入电流只有100mA,不过确实在充电

网友:
某些电器功率小,却需要高电压,就可以用这个(比如,PTC电蚊香,高压无刷电机风扇等)

网友:
电池容量小,玩玩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要看情况,有的手机在电压不对的时候不会充电或者充电极慢。我的小米10青春版,用3串电池充电,界面上 ...

手机连接充电器以后要通过充电线进行通讯,满足支持的充电协议才能使用对应协议的充电电压和充电电流开始充电。
直接连接12V电池以后没有满足充电协议的要求,手机不会开始用12V充电。

楼主:
用万用表交流档测量变压器输出的交流电压是150V。

网友:
3节电池,功率大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咸鱼有剪线小米车载逆变器,最大可以100w修正波,四十多块,这种成品更便携一点 ...

这种电源为什么要把线剪了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