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航嘉八位带双开关插线板改指示灯

楼主(2022-09-17):
这个老航嘉线板是12年买的,用了十年了。今天有个指示氖泡有时不亮,拆开看了是弹簧那里有点松动。顺便测试了一下指示氖泡的功耗:1个0.25W,两个就是0.5W了,婶可忍,叔不可忍。于是有了这个帖子。

背后的样子,十年了,还是不错的,好用!

内部全铜的,这个应该是紫铜?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铜。按理说应该用黄铜,磷铜?

本来是开关内带氖泡指示灯的,由于耗电和发热的原因决定改为其它地方安装两个LED的。用2.8的钻花手捻了两个孔,左边没装,右边放了一个直径3MM的透明LED试试,完美。(发光红色,主要是利用它作为导光柱)。

LED是作为导光用的,本来想烧坏它作纯导光,后来想想没必要,反正是红色。右边两件是开关里拆下来的原来的氖泡和150电阻,那个电阻就是发热元凶。

二极管要经过改装,像图中那样反向放两个0603红色高亮在根部。它们互为钳位反向电压,防止对方击穿。和那个很行门口背靠背站立的带刀护卫一个原理,哈哈。

拆掉开关上指示灯用的多余的两段蓝线。

改好后双开关全开的样子。

换个姿势,再看一次。

换个姿势,再,再看一次。

怎么还有。。。

这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小总结一下,先用两个470K串感觉太亮。找到一包1M的,就一个一个的加,最后是一个灯串了3个1M的电阻,感觉亮度合适了,大白天都很明显。成功的把功耗降为原来的1/20到1/16之间了。没改的时候一个灯250mW,改了后T8测试不出来了,计算下来16mW左右。也算是为节能作了一丁丁贡献吧。

网友A:
直接300k + LED草帽,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300k + LED草帽,就可以了吧

嗯好多厂家就是这方案,不久就不亮了。

网友B:
看看生产日期十多年了,面板居然没有发黄变脆,可见大厂的产品还是有良心的。
记得当年,大家都说铜排的插排好。航嘉顺势促销这一些列的插排,销量很可观的。我买了不少,现在还有没开箱的

网友C:
还按在开关里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生产日期十多年了,面板居然没有发黄变脆,可见大厂的产品还是有良心的。
记得当年,大家都说铜排的插 ...

嗯,航嘉的质量是好,以前家乐福有卖的,后来也没有了,以前还有个品牌叫正蓝也卖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生产日期十多年了,面板居然没有发黄变脆,可见大厂的产品还是有良心的。
记得当年,大家都说铜排的插 ...

没黄,一点都没脆,现在钻赶快都是很有韧性的,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型号是SSH8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按在开关里不好吗

考虑过的,那种开关有点特殊,是触点式的指示,还有两弹簧的接触,始终感觉不太可靠。主要是我经常按开关,每天按几次那种。

网友A:
这种接触面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接触面小吧

我还有一个15年买的同型号,里面铜条不一样,有点区别。

网友:
质量很不错的说。。。。。。

网友D:
2只指示灯,你用了6只发光管,4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2只指示灯,你用了6只发光管,4只电阻?

最终是6只电阻(全是1M的),6只发光二极管(3mm2只,0603四只)。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终是6只电阻(全是1M的),6只发光二极管(3mm2只,0603四只)。

3mm的发光管用来导光,本身不发光吗?

网友:
我用的是一只电阻,一只发光管,一只二极管串联……

网友:
这样看起来节能很多啊,天天开着也不心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mm的发光管用来导光,本身不发光吗?

本来想高压烧坏它的,都是红色,它发不发无所谓。0603也一正一反,3mm发不发光取决于它和0603哪个正向导通压降小,这个不影响结果,也就不用花时间专门去测了。

网友:
铁脚不用热缩管包起来?

楼主:
这个是15年买的电商版同型号ssh801.感觉铜条形状有点不同,并且地浅是黄铜,相线是紫铜。壳子里面花纹是灰尘。

网友:
自己改装发光二极管,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