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国产好货 同鼎221M扭矩刹车螺丝起子开箱

楼主(2022-09-17):
各位大神拆机都少不了电动螺丝刀,直柄螺丝起子中很多好货(松下、博世、威克士等),当然价格也很美好,原来手里用来拆机的百十块的国产品牌,没有扭矩、没有刹车,在拆精密小螺丝中经常拧滑螺丝;最近在某多平台发现一个有刹车有扭矩的螺丝刀,马上下单到手!
来咱们看图说话:

色彩选择很多,看惯了蓝色、绿色、红色这次选择灰白色

看看厂家的说明书咋说

外壳除了颜色区域都是包胶,手感不错

具体说明看说明书

没有批头锁扣,但有磁吸,开模标准,拔批头的时候会有“噗”声音

充电用的TYPE-C接口,并有防水密封

具体参数看说明书

关于刹车和扭矩还有同心度,开关噪音等都满足我的要求,咱没有那些大神用的测试仪器,无法用数据去表现,做俩动图大家看看

最小档安装螺丝,刹车扭矩很好用,刹车很跟手,松手即停

同心度对于我来说,复合我的要求

综上所述,只需要91元就能买到这样的国产好货,(包装就是纸盒、随机赠送了俩批头、一个充电线)我自己觉的挺合适,至于和那些几百上千元的比做工、比用料,我认为没意义,工具嘛,复合自身需求就行!

楼主:
我先用用再拆先看看卖家评价里有朋友的拆机对比,对比是博世的GO2

网友A:
扭矩可调,带刹车,C口充电好评,然后我们要求看工作台全貌

网友B:
拆了看看电机和变速箱呗?我看到是80出头。

网友C:
几个档位?320转还凑合……,再慢就不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矩可调,带刹车,C口充电好评,然后我们要求看工作台全貌

根本没有工作台,没法和大神的专业工作台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看看电机和变速箱呗?我看到是80出头。

呵呵,我有个信用卡优惠劵,实际到手41元
拆机的看卖家的评价中就有,有朋友和博世go2的对比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个档位?320转还凑合……,再慢就不好用了。

6 个档位,用着真顺手

网友D:
感觉还不错,拆开瞅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不错,拆开瞅瞅吧?

我准备用用再拆,卖家评价里有拆机对比博世GO2,一点不比博世的用料差,金属波箱,控制线路用料厚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6 个档位,用着真顺手

说明书在手机上看不清楚。最高档位是320转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准备用用再拆,卖家评价里有拆机对比博世GO2,一点不比博世的用料差,金属波箱,控制线路用料厚道 ...

我刚去马宝搜了一下没有这个品牌,看来只能去夕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书在手机上看不清楚。最高档位是320转吗?

是的,是320转

网友E:
什么卡的优惠这么大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卡的优惠这么大力度

哈哈哈,地方小银行

网友F:
没有推压开关,没有电源开关,且按钮开关过于靠后,人机很差,手感不好,没有批头夹。维一的优点就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推压开关,没有电源开关,且按钮开关过于靠后,人机很差,手感不好,没有批头夹。维一的优点就是便宜。 ...

嗯,每个人对工具的使用要求不一样,你说这些都对,但目前看对我这个工具还是挺适合的

网友:
没找到链接啊

网友:
2.5寸硬盘外壳是硬铝的,其螺孔是直接在外壳上攻出来的,而且螺纹较粗,能承受的扭力远大于0.2牛.米,至少能达到1牛.米。
可以试试拧塑料螺孔的键盘螺丝,或者塑料螺孔的玩具螺丝,直径大概2.5~3毫米,长度大概1厘米多一点那种螺丝,如果能自停,说明打滑扭矩在0.3牛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