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风扇不能充电了

楼主(2022-09-17):
小风扇买了好几年了,三个档位。今天发现不能充电了。其他功能正常,拆开看看
这个上面丝印54的五角IC是负责充电的吗,

网友A:
2张图??多来几张细节图。
不能充由原因找到了么

网友B:
揍一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张图??多来几张细节图。
不能充由原因找到了么

初步怀疑充电模块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揍一顿就好了。。。。。。

揍不好啊

网友:
会不会是usb开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揍一顿就好了。。。。。。

黑白电视机

网友:
看看插口后面有电吗,那个u2五角芯片有问题吧,实在不行上个充电小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步怀疑充电模块坏了

不会是4054吧

网友:
我都买那种用18650电池的,然后随身带几颗,回头用专门的充电器充电

网友:
可能是插口不好。

网友:
感觉5脚充电芯片应该是4054

网友:
那个应该是4054, 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
风扇无刷电机好评,楼上坛友应该是对的,一般用4054充电

网友:
图片少又模糊,眼神不好看不清,楼下的回答吧

网友:
这个鬼东西有什么好修的,我买的相对品牌一点中联的也是这样的,2年莫名其妙自己坏掉,天地良心动都没动他,去年天冷收藏时还好的,今年拿出来自己坏掉,查过硬件找不出坏的,阻容三极管一个个都查过正常,修不了也不值得付邮费找配件,直接上个开关能用就好了,也是无刷的启动不了故障,

网友:
LED照明灯加4056充电板,飞线到充电口和电池触点。选红叶共田质量好点,蓝叶单芯片缩水版。

网友:
充电线是完好的?

网友:
芯片坏的可能性低,仔细查查阻容和有没虚焊。

网友:
先测测电池电压,再测测充电电压,也可能是插座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