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一个看似有用实际毫无用处的迅捷打印服务器FPS210U

楼主(2022-09-17):
闲鱼买的打印服务器,以为所有的打印服务器都一样,结果问都没问就买下来了。卖家也是很聪明,什么都不说,只说自己不懂,愿者上钩,结果特么的我就上钩了。

全新货,然后这个垃圾玩意竟然只支持xp,2003,2000,nt的系统,完全不支持win7,win10,而且连接方式还是古老的virtual usb模式。。

驱动程序根本无法在win7下安装。

全新的外壳,散发着古老的气息。

背面的标签,迅捷出品。

侧面的保修标签。

从中间撬开即可,这是上壳。。

这是下壳,全新的东西

这是接口,从左至右依次是电源接口,USB和LAN指示灯,复位按钮,网线口

主控芯片为湾湾sima的RDC R2886-G,工业用,钰创的运存芯片,好像是512K的。(如果不对请指正)

这张更清楚。。。。

背面这个mx的固件芯片,好像是8m的

旁边那颗是realtek 8201CP的百兆网卡。

大概就是这样。

现在的问题是,这货还能刷别的固件不?可以刷成支持标准的TCPIP的更好,能支持raw和lpr端口的。

如果有能刷的固件请告诉我,

谢谢。。

都看到这里,不给兄弟我加个分,评个精华吗。

网友:
大不了搞个虚拟机呗,再不行搞个linux呗

网友A:
Win7下没有驱动就证明Win7已经集成了,直接添加tcpip打印机端口就可以了,想要使用还得看这个服务器支持哪些USB打印机,估计无法支持HP10XX系列,这些打印机打印前都需要从电脑下载驱动到打印机。
单位有一个FAST的并口10M的打印服务器,因为都是古董电脑又不能随便换主机,主要是里面的软件太多了,谁共享打印机谁倒霉,拖累系统造成系统卡顿变慢,闹得不可开交,最后装上了打印服务器,这下不闹腾了。
能下到的只有98和XP的驱动,没有win7,直接在win7下添加TCPIP打印机,然后指定驱动就可以顺利的打印。

网友:
08年7月产的
网络部分都好说
关键出在它的TCP/IP转USB这一块
新的USB口打印机估计都不支持
要么买一个,要么使用老款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下没有驱动就证明Win7已经集成了,直接添加tcpip打印机端口就可以了,想要使用还得看这个服务器支持哪 ...

这个型号的本来可以支持TCPIP的,但是迅捷是买的方案,所以只支持virtual usb的模式连接。

网友:
只有98和XP的驱动,没有win7

网友:
仔细调试一下,应该可以用的

网友:
就弄个XP安装在XP上嘛。。。

网友:
就弄个XP安装

网友:
感觉都没我用路由刷固件的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7下没有驱动就证明Win7已经集成了,直接添加tcpip打印机端口就可以了,想要使用还得看这个服务器支持哪 ...

打印前都需要从电脑下载驱动到打印机?

楼主:
全新的,但是主要是系统支持过时了。。。。

网友:
装个XP,挺简单的。

网友:
装过XP的虚拟机,不知道这样行吗?

网友:
图片很清晰!这种古老的产品你在闲鱼上再次转卖出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印前都需要从电脑下载驱动到打印机?

hp10系列就是这样,里面没固件,所以如果要用打印服务器一定要问是否支持。

网友:
也许,win7可以想办法用的,一台老扫描仪 ,就是这样

网友:
路由器刷的都比这个好用吧

网友:
提前搜一下型号再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