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剃须刀,混积分

楼主(2022-09-17):
某多多买的剃须刀,7块多钱,好评反2,后来又降价补差价1元,实际花了4块多钱,简单拆看,14500电池,要不要换成4056充电板,

网友:
没必要吧,那个5脚的应该就是一个,14500容量不会太大,充电电流小点要靠谱。

网友:
只这个价了还能赚波积分

网友:
4块钱能买两个大饼,也不买这个垃圾

网友:
办公室应急还行,平时算了

网友:
对 某多 平台,有点反感

网友:
电机+电池都不止这个价格,可以啦。

网友:
电机估计不行。有锂电,还有个5脚的芯片,也值了。

网友:
充电电流小点要靠谱。

网友:
图片少了,对刀头上也应该来两张。

网友:
玩具电机,好简陋

网友:
别的还凑合,刀头最重要了

网友:
这价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剃须刀本身就同有什么技术含量,主要还是刀头要好。电池耐用就行。换吧。反正里面也有容间。

网友:
14500容量就那么大,你用1A充电对电池不好,还是不要改了。

网友:
130的玩具马达,垃圾产品。

楼主:
放公司,凑合用吧,应急,

楼主(2024-07-04):
补充下,前两天电池不行了,没法用了,换了个电池,加了个4056,这样应该可以多用一段时间了,我胡子太多,在家忘了刮就要在公司凑合下,每次用的时间比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