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一款台达的19.5V适配器能不能改成24V!!!

楼主(2022-09-17):
拆了一个神州的120W适配器,大电容鼓包,保险炸了。换好后正常输出19.8V,想改成21V以上给PD模块供电。查了一下这个电源方案没找到资料,有知道的大哥帮忙看一下吗?
附上图

楼主:
看了一下DAS01A是个运放,是不是改变反向输入端的阻值就可以改变电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DAS01A是个运放,是不是改变反向输入端的阻值就可以改变电压了?

对

楼主:
好的,明天试一试

楼主:
丝印DAS05是个什么芯片呢?

网友:
先找到稳压反馈端。

网友A:
不改电压应该也能用吧,电压相差不大呀,这是个不错的正品台达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改电压应该也能用吧,电压相差不大呀,这是个不错的正品台达电源。

pd供电是20V,模块必须大1V以上,所以改到23V左右比较稳妥。

网友B:
      反激的不能大幅度改电压,反电压叠加电源电压加在开关管上容易烧管,要改最好相应换高耐压场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激的不能大幅度改电压,反电压叠加电源电压加在开关管上容易烧管,要改最好相应换高耐压场管 ...

改到22或者23V行吗?现在空载19.8V

网友:
画个原理图出来吧,能画多少算多少,看看电源振荡芯片是不是3842系列的?一般是光耦调节电压的,查一下光耦与TL431电路,改变TL431的分压电阻值,可以小范围改变输出电压值。

网友:
Das05和das01可能都是运放,输出端用于稳压和过流保护用的。
dap019主控是集成PFC的,有个小变压器是PFC互感器,这个电源和我手头在改的一模一样,虽然是华硕的,应该同家厂商代工。
我没有改电压,而是抽出PFC电路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