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跑路同事扔给我的蓝牙音乐多彩氛围灯

楼主(2022-09-17):
有个同事对目前五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打工生活感到厌倦,已经跑路找其它出路去了,走前给我一个这玩意,到手先拆……
外顶采用多棱透明朔壳,折射内部的多彩LED灯光
简单一个面板
外罩卡扣槽的,装卸方便
两个喇叭位,只安装了一个喇叭。多彩LED灯板由一个电机加减速机构,不规律的地不停运动,
呈现出自由的多彩光斑
主板,发现上面还有一个喇叭插座
拆下主板
集成的带蓝牙、U盘读取、遥控接收的主芯片
板子背面,发现有两个功放芯片,应该是可以装2个喇叭的,只是被减配了
整流桥与电源芯片
看看效果
拆毕,装好留着日后偶尔装下逼……

网友A:
五彩缤纷的生活才是你这个同事的向往,枯燥平淡不适合他,不会是在宿舍开包厢吧哈哈

网友B:
这个是不是简单的蓝牙连接后,根据不同声音信号,灯光会有不同的变化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简单的蓝牙连接后,根据不同声音信号,灯光会有不同的变化 ?

说是灯光节奏可以凭音乐节奏快慢自动调整,你看主板上还有一个拾音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彩缤纷的生活才是你这个同事的向往,枯燥平淡不适合他,不会是在宿舍开包厢吧哈哈 ...

主要现在萧条期,一家之主挣不到满工钱了,不得不重寻出路啊

网友:
手头上有一个,没有蓝牙功能

网友:
广场舞神器

网友C:
这灯或许还有配套的APP,找不到就去play商店找杰理开发的APP试试。
话说这人工焊接的技术不咋地

网友:
家中客厅秒变舞厅的神器

网友D:
总觉得时间长了灯板导线容易断裂,好点的应该透明壳转动,灯板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觉得时间长了灯板导线容易断裂,好点的应该透明壳转动,灯板固定。

灯板没固定,实际是不随轴心转圈的,只是位置延一个圆周走动,线不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灯或许还有配套的APP,找不到就去play商店找杰理开发的APP试试。
话说这人工焊接的技术不咋地 ...

这芯片不带IP地址功能,与APP链接不了

网友:
家庭舞会能用上。

网友:
板子是批量出的,做灯的给减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芯片不带IP地址功能,与APP链接不了

通过蓝牙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