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需要您的帮助】 倒车信号触发怎么搞?

楼主(2022-09-17):
之前我发了一个拆行车记录仪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6609-1-1.html

前几天看到有人改成可视门铃
于是乎找出倒车摄像头,又买了根线。结果带插头,又买过转接头,但是现在不知道怎么接
随便接也不行,怎么都不出倒车影像。

前摄像头装到门上,对着门口。 后倒车摄像头装到门侧,对着走廊。

麻烦您给指点一下,谢谢!

摄像头信号输出到记录仪,这里只提到1根线,但是摄像头AV 莲花头有两根线。怎么接?

谢谢您!!!

网友:
这个你要用到输入信号源切换的。要切换和产生切换的倒档信号。中间要个电子线路。

网友:
接到倒车灯上,挂倒挡时亮灯那个。

网友:
触发接12v正极

网友:
在车上是接倒车灯正极的,所以是12v

网友:
就是给个+12V的电压信号,可能稍低点也行

网友:
接倒车灯的,如果是常规用法那就随便找个+12V接上就行

网友:
在车上是接倒车的12V,拆下来也得接个12V的电源。

网友:
接倒车灯上,挂倒档就触发影像

网友:
图片里那根红色的倒车线是接倒车灯的,是为了倒车的时候取得12V电压,供摄像头电源和触发显示屏切换视频信号使用。

网友:
有没有刚刚合适猫眼大小的摄像头就完美替代猫眼,我刚好有个这种倒车没用处,这种用法你们也想得出,接电不好接吧线挂门上不大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