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再来一次,STC8G驱动TEA5767收音机模块

楼主(2022-09-17):
真的抱歉啊,并不是在骗发帖数或骗流量。继上次做了一个用STC8G+TEA5767+TM1650的制作。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5683-1-1.html,TM1650的干扰实在太大了,越用越不爽。因为当时制作时,手头上只有这元件,还考虑到用到按键,觉得它比较实用,但没想到,干扰特别大。(其实5767也有责任,比较容易受干扰)。
这次在网上买了一个0.96寸OLED128*64重新在原来制作基础上,取消TM1650,用OLED来代替。这下干扰少了九成吧,多少还有一点干扰,但可以接受了。这OLED感觉还不错,只需要四根线就可以显示了,方便极了。缺点就是字小了点,贵了点。取消了按键功能,就直接用红外遥控。里面有注意事项,程序上注释。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多指教,都是玩,开心就好,不要喷。

网友:
和我做那个越来越像了。

网友:
都是有才之人!

网友A:
上次回你的帖子忘了说,其实我也做有一个,用了1628做按键和按键背景灯,用液晶屏做显示。收音和蓝牙用线性稳压,其它用开关降压,并都串了电感。感觉不到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回你的帖子忘了说,其实我也做有一个,用了1628做按键和按键背景灯,用液晶屏做显示。收音和蓝牙用线性 ...

手头没有电感,只用了一节18650供电,功放部分用12V直流开关电源供电。个人觉得主要还是5767抗干扰差。也不追求收音机有多好性能了,重点是软件上能驱动芯片和实现自己所想的功能就差不多了。

网友B:
这中文 电台名  怎么搞的? 可以直接从 收音机芯片获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中文 电台名  怎么搞的? 可以直接从 收音机芯片获取?

自己预设的。

网友:
友友可以试下他们家的开天斧-STC8H8K64U核心功能实验板,用 STC-ISP 电脑端的调试接口的:
虚拟键盘,虚拟OLED12864,现在可以申请免费送的哦!

网友(2024-08-03):
越做越精简了

网友:
台号会不会存在不同地区,不同广播电台但频率相同的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东西集成度很高,但是效果也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