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笔记本电源改萤石12v摄像头电源

楼主(2022-09-17):
刚看到一个帖子说海康摄像头被山寨电源祸害了,最近刚入了一个海康,而商家配的电源目测非常一般,用了2天没问题也不发热,于是小改了一下准备就这么用,但总觉得不舒服,刚好看到这个帖子于是下定决心改一个出来,12v电源都是现成的
这就是送的电源

小改准备一直用,只换了2个固态电容

这就是改好的笔记本电源,以前很烫原来是风扇没转,不知道这个风扇是怎样激活的,是功率上去了激活呢还是一直转呢还是温度上去了才转?

风扇插口附近构成,会不会是那个三极管坏了呢?试着加负载,接了一个显示器和一堆风扇,哪个小风扇还是不转。又拿吹风机吹了会很热了还是不转。。。
算了妥协了,外加一个风扇小板总可以了吧,行了转了。

想了几种散热方案,最后还没定,先这么招吧,另外做了根十米的线,也能通,电压降了0.02v这点没问题吧,我改的这根线有6个接口电源是300w的,以后代10个摄像头没问题吧

网友:
废品站电信猫的那种12v1a  2a 的电源全新未使用,好几麻袋,挑了几个用,感觉还行都是品牌电源

网友:
总体上来说笔记本电脑的电源比较可靠

网友A:
如果摄像头带红外和白光灯,建议用12V2A以上的电源,有现成的独立电源使用,电费还是比较省的,24小时使用还是要算一下经济账的;当然楼主不在乎电费,就另当别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摄像头带红外和白光灯,建议用12V2A以上的电源,有现成的独立电源使用,电费还是比较省的,24小时使用 ...

是啊很矛盾,那就将就商家的那个用?

楼主:
查了一下dk1203,,好像最大18w的,只有1.5a

网友:
这种内置mos管的感觉都靠不住呀

网友:
最好在电源输出加一个过压保护电路,这样才能确保摄像头安全

网友:
这属于用牛刀了

网友:
普通摄像头开灯5瓦都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