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台电的X10 平板 电池鼓包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2-09-17):
咸鱼上买的二手的,买来新鲜了2天,然后就放在那里了,等没电了就冲下电,但是还是电池鼓包了。

卡扣的,用刀片拆开

拆开看傻眼了,原来被拆过修过的,

电池焊线动过

喇叭线

这个 键盘套接口也像是动过

拆开看 U ,Z3735, 1G 的内存,还有2个内存空位。
16G的闪存

无线

后盖是铝合金的,所以 鼓包电池定在屏幕上了,拆开后盖,这水印的痕迹就没有了

重新恢复了下系统

开始没有成功

又恢复了一次就好了。

现在怀疑电池有问题了,显示是满电

但运行下几分钟就就自动关机,

在充电的情况下不会自动关机。

网友:
win10平板啊,程序多吗?

网友:
被电池自动顶起来了,方便维修,不用拆了

网友:
我有个台电平板,集众多缺陷于一身,一言难尽啊~

网友:
运存1G,还买呀?!看都不看,3g起步

网友:
ram比手机都少了

网友:
平板还算新,电池鼓包估计自放电有些大。

网友:
我的iPad也鼓包了,屏幕边胶都鼓开了,估计废了

网友:
台电的东西用起来总是有奇奇怪怪的问题,以后都不会再优先考虑这个牌子。

网友:
电池不行了,换电池吧

网友:
这货还能加个usb接口,一边充电,一边OTG

网友:
这种配置切一下西瓜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配置有点低吧 主要做什么用 适合给小孩看动画片

网友:
3735的老货,好多年前玩过,后来换了8350,最后都淘汰了,性能太弱。只能装win8。还是i7香

网友:
台电质量一般

网友:
一看就不好用

网友:
我的台电X98AIR,配置比你的这个强点,去年1W5M包邮卖了。上架就被一个老哥秒了

网友:
配置有点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