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内存不能用,竟然靠重装CPU修好了

楼主(2022-09-17):
刚买了台台机,主板是华硕X570e,CPU5900X,内存插槽四个只能识别一个,折腾半天,也没折腾明白,无奈抱到售后,结果人家说是CPU没装好,重安装了一下CPU,居然真的好了,这是啥原理啊,搞不清楚,最近这机子又出了个新毛病,就是工作负荷一大,或拷机就自己动重启了,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或者内存问题,各种换还是一样,有知道的大佬吗?这到底是哪儿的问题,售后有点远,不想再跑一趟了。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电源或者散热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CPU的温度高不高,风扇用久了转速下降,散热就不好了,容易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难道是cpu和插座接触不好。

网友:
看看是否高温引起的重启

网友:
这是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事,内存控制器在CPU里面,主板只起了连线的作用,如果你重装CPU没用,把主板从机箱里拿出来或重新装一遍也可能好,原因就是主板安装变形导致和CPU针脚接触不良,AU别看是针脚,你把塑料拆了里面跟IU一样,所以一样会有接触问题

CPU和显卡降频,有多少降多少,如果故障消失,第一怀疑电源,第二怀疑主板

网友:
首先看下电源功率有没有400W以上,显卡一般200W+,CPU100W+加上其他的估计350以内吧。其次主板和CPU散热。

网友: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电源电源电源

网友:
如果是用了几年的机子,环境灰尘也多,最好是彻底清洗主板电源,风扇加油,毕竟灰尘是各种奇怪毛病的起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