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民用电电压240V 正常?

楼主(2022-09-17):
1 投诉国家电网,后工作人员告诉我正常。我认为偏高。电压升高,电器功率会增加,实际增加电费输出。(这个工作人员竟告诉我,电压增加,电流会减少,也就是功率差不多不变,我不认可)
2  如果降电压,不能单户降电压,需整栋楼降电压,会出现未端用户电压会更低情况。

因为我不是专业人员,所以无法更多陈述。

更新:昨天晚上  空调扇电机不转了,然后烧了冒烟了,有没有关联不好确定。

网友A:
工作人员说的两点基本上是对的。符合正负10%198-242都正常。现在开关电源的电器比较多,电压高电流小这类适用,阻性的,功率大,用的时间短,所以功耗并不增加。因此第一条基本上算是对的,第二条是对的,如果变压器端不调高一点,远端由于线路压差就会电压低。只要不超差都没毛病。

网友:
这样的确会增加耗电  增加电器发热   电力局多赚钱

网友:
240V是高了点,国标+7%,-10%,即198V-235V,不过一般电器+/-10%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
我家也差不多在230到240之间波动

网友:
±10%的波动都算OK

网友:
我这里电压也是在230V左右,有时232

网友:
240V是绝对正常的,毋庸置疑,家用电器设计里面就有对该电压下的工作要求,国标里面的

他说的都是对的,除了功耗这点,对于阻性负载就是功率确实会上升,但是目的确实不是想坑电费,目的就是他说的第二点

电费你就别操心了,不是冰箱、空调这种通通属于操心了个寂寞,而这些不差这点,也不是阻性负载

网友:
液晶电视这类开关电源型电器的确影响不大。

纯电阻型就麻烦了,功率121%。

早些年家里经常烧白炽灯包括冰箱灯,测量一下电压偏高,但是电网的人不给解决,后来搬家了也就没管。

网友:
你有第二家可以选择吗?所以别生气,别较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人员说的两点基本上是对的。符合正负10%198-242都正常。现在开关电源的电器比较多,电压高电流小这类适 ...

1  开关电源  有的输入还是100-240V 低压高压都能工作。所以对开关电源电路,降压对他们同样没影响
2  现在电压高压了,对电机这些肯定功率增加了。家里冰箱,空调有没有影响不知道。

网友:
很多家电已经明确标称240V了。

网友:
正常的,我家量出来就是240

网友:
我这里末端电压170V~250V波动

网友B:
呵呵,这个电压正常是他们说的,懂行的没一个人认可的,如果超压快百分之十了还正常,那还设定220V标准电压干什么,超压供电一个是为了多收钱,二一个是为了促进经济,让电器的损坏率大增,电压高电流小是针对开关电源说的,就是开关电源,电压高了,损坏率也是大增,而且很多电器是铁芯变压器和阻性负载,比如取暖用的小太阳,本来是1000W,现在变成1100W,损坏率高还费电,这些隐性增收都是以几十亿计的,所以,现在全国统一,只要有条件的都是235V以上供电,要不是怕出事,恨不得都是240V以上了,别说什么末端电压低,我们这儿一个变压器房就供几栋楼,哪有末端一说,冬天取暖季,电压应该最低的时候,我测量的都是230V以上,我家就算是末端了,现在的空调都停用天气就是235V-240V之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电压正常是他们说的,懂行的没一个人认可的,如果超压快百分之十了还正常,那还设定220V标准电压干什 ...

不可能没有线损的,距离最远的同一跟线路,与变压器最近的,在用电高峰时期必须存在压降。除非电流很小,否则不可能没有波动。
所以才+-10%。用电器的设计也是能承受这样的电压波动的,别扯什么寿命啊功率。
变压器的配备都有功率余量的,不可能你这几个小区实际100kw就给你配100kw,一般都配大几成,用作冗余,万一家家户户都又增了空调呢?
所以如果你是电力局的,你会怎么干?电压尽量靠高段才省事,保证当变压器负载满了的时候末端还能保持在200v+,当平常240v满负载都达不到200v时,这时候才考虑更换更大功率的变压器。

网友:
好像电压不会低于220V,家里吊扇有时飞转知道电压又高了,因一次无意见看到功率器显示电压近250V达248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没有线损的,距离最远的同一跟线路,与变压器最近的,在用电高峰时期必须存在压降。除非电流很小, ...

不是说没有线损,说的是现在的变压器很多,一个变压器管的用户不多,所以电压太高除了坏处没有任何好处,就像电业局说得开关电源适应电压范围广,那为什么不降压,毕竟现在的大多电器180V也能正常工作,为什么只有高压,没有低压,这不是偶然,是全国范围的高压

网友:
像我一样,在家里进线端后边24H挂着稳压器的城区居民,还有没有第二位?

不是电压不稳,而是稳得一批,恒定在240多V。

网友:
就你们懂得多……我上家公司就搞电器的,到处是电压表,亲眼见到上班和下班那个电压差得多了去,你周围少人或使用时间不集中而已,如何保证负荷起来的时候还能电压正常?

你哪怕吐槽说那我230,人多掉到210,都比说我这一直很稳定有道理

至于为什么只高不低,就我开发过的电热类电器来说,因为性能会打折,而且差得挺多的,纠纷一来说供电局的责任那就没必要,直接提高,至于这个标准,是不是适应7、80年代而不是现在,如果现在硬件支撑得起,那能收紧点标准当然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