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指针挂钟也改R8025 AC作业

楼主(2022-09-17):
作为一个理工强迫男,一直苦于各种钟表走不准,N年前5x搞了个电波表芯还不错,但成本较高,也不适合其他数字表,故未普及开来。

关键是找到准的晶振,后来在坛里发现了8139兄用8025改表的帖,这不正是要找的东东么~而且还不贵!
8.27 不到10米淘了8个8025AC和4个8025T,以便各种供电的表改造,好事多磨,赶上yq,9.13才收到,搞起来~先试试一个年代久远严重跑慢的跳针挂钟~

改前先看看流,uA档跳的很虚弱,只能用mA档,跳那下0.9-1.4mA不等,权当参考

拆开简单无比,看这空间,8025完全没问题

主角亮个相,多年前的IDE线派上了用场

轻松拿下

换上R8025 AC,赌这个脚,不行再换另一个

一次成功,线归置了下,8025下用热熔胶粘住,回装

试试电流,好像差不多,电池1.4v,对好时跑个一半个月再看,届时汇报

在此发贴记录分享,并感谢论坛和@8139 等tx

网友:
最近改8025的好多啊

网友A:
恭喜坛友入坑,拍了宝贝卡在半路的滋味不好受,好在没原路退回,最终还是收到了,另外IDE排线旧物利用好评

那个南孚电池有空经常检查一下,这货爱漏液,别霍霍了挂钟,坐等坛友回报走时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坛友入坑,拍了宝贝卡在半路的滋味不好受,好在没原路退回,最终还是收到了,另外IDE排线旧物利用好评{ ...

害人不浅
我的倒没卡,是两边都有yq,过后才发的~
好多东西不扔,不知什么时候就用上了~,上回修话筒接收机就用上了个2x年的可变电容
这种老表是还没等电池漏液就没电了,以为扫秒的费电,倒更省

没有你那高精度频率计只能等了,我用万用表的Hz档测3脚显示0呢~
你那个272的测评真是详细,但它只能测7种参数放弃了,看好汉泰的2D10/15

网友B:
回头没事我也把我的石英钟改一下试试,请教一下,1.5V要买那种后缀的,8025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头没事我也把我的石英钟改一下试试,请教一下,1.5V要买那种后缀的,8025AC?

8025T也能用,只是电压低于2.2v,温补不起作用,参考PDF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头没事我也把我的石英钟改一下试试,请教一下,1.5V要买那种后缀的,8025AC?

1.5V的用AC,没错

网友C:
需要焊下原电路板上的某些零部件嘛?还是直接加上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害人不浅
我的倒没卡,是两边都有yq,过后才发的~
好多东西不扔,不知什么时候就用上了~,上回修 ...

手持的示波器功能上多多少少都有欠缺,看厂家侧重哪一部分了,272平时简单用用还是没问题的,如果要内容丰富,我还有台式的示波器在后面顶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焊下原电路板上的某些零部件嘛?还是直接加上这个?

我没说明白么
把原32.768kHz晶振拆下来,8025的3脚接原晶振的一个焊盘,不行就换另一个

网友:
指针挂钟也改R8025了?这8025成了万金油了。

网友:
不错的技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8025T也能用,只是电压低于2.2v,温补不起作用,参考PDF

多谢指点,我去买几个跟跟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V的用AC,没错

多谢多谢,准备去买几个试试效果

网友:
多谢多谢 这么详细的改装 正好家里那台还是铃木机芯的挂钟没准什么时候就走不准了 拿它下手

网友:
8025是32768晶振的最佳替代品。

网友:
这个8025太好用了,大部分都是当32768Hz标准晶振使用了,其实用它代替DS1302也不错,I2C的还省一个IO口

网友:
看到心里痒痒的,马上下单也搞一个玩玩

网友:
一个理工强迫男

网友:
我也改了,先跑一个月看误差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