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两个大喇叭的正负极怎么接

楼主(2022-09-17):
好久没有冒泡了哈。坛里的朋友最近还好吗?
最近闲得蛋疼,把蒙灰多年的音箱功放拿出来接好线听歌,发现声音发蒙,于是开始查原因,先查功放,好像没什么问题,再看分频器,躲在里面不太好查,用一节锂电池直接搭在音箱输入接线柱上想看看是否有喇叭坏了,居然看见一个音箱的两个喇叭是一个往里吸一个向外鼓的,另一个音箱却是两个一起向外鼓的。这就纳了闷了,两个不一样?我对音箱不内行 ,基本就是个小白,以那个为准呢?还请知道的朋友指教一下,在线等!!

网友A:
喇叭接线柱上面标注的有

网友B:
一个音箱的线接错了,以另一个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接线柱上面标注的有

一个往里吸另一个向外鼓的是对的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音箱的线接错了,以另一个为准。

一个往里吸另一个向外鼓的是对的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个往里吸另一个向外鼓的是对的是吧?

错的,同相的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的,同相的才是对的

好的,我明天再去试试。有结果再和您 一起探讨哈。

网友:
这对音箱我听过低音还挺丰满的。

网友:
放动词打次看喇叭运动

网友:
左右声道不一样肯定不对
另外通常来说,单只音箱,喇叭的极性应该是相同的,
也有些有些特殊设计的音箱,两只喇叭极性相反的情况,比如无导向孔的音箱,或者内部有迷宫式设计的音箱
楼主左右声道都调整成相同的就行,调整成其中的一种,哪种听感好就用哪种

网友:
不会拿电池试一下

网友:
家里的音箱都吃灰快成古董了。

网友:
大口径喇叭的两个接线桩多为一宽一窄,一般标注宽的为正极,窄的为负极。其实只要在接线时注意同型喇叭同侧同极,就不会出现喇叭相位不一致的情况。

网友:
把喇叭线调换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
用锂电池测试喇叭?不是应该用1.5v干电池测试的么

网友:
两只都外鼓是对的 调换下 喇叭外凸时干电池正极就是接功放正极

网友:
接线片宽的正极窄的负极。

网友:
用1.5v干电池测试,用手指感觉纸盆同时向外或向内运动

网友:
    找个已知正负的喇叭,弄干电池试试,这个也试试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