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十元跟收废品大叔淘的联想280W电源(台达代工)值不❓❓

楼主(2022-09-17):
昨天看到一拆友说主动式PFC的PC电源的输出纹波普遍偏大。今天去公园路过撞见收废品的有几台单位淘汰的品牌机。其中有台达DELTA代工的我就十元钱跟大叔要一个赌一把。
  电源拆下来那个脏啊!!!不过水龙头冲洗之后,看上去还蛮新的。我DIY更换一个Ball Bearing滚珠轴承8cm风扇,直接转接D口全速运转。
  晾干后上机试了一个小时,运行正常。
  星期一上班后再跟人借示波器测一下输出纹波,全板台系电解电容。不过幸亏没有发现电容鼓包。
  被动式PFC:
缺点1、适应电压范围窄;2、部分旧款设计的单芯被动PFC工作的时候会有轻微振动和嗡嗡的噪音;3、额定400W以上基本不再采用被动PFC。
优点1、成本低;2、稍微省电点;3、环保程度中等;4、结构简单,基本不会故障。

网友A:
感觉有点贵,一手拿货,5块还差不多

网友:
独显的  估计不够用啊   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点贵,一手拿货,5块还差不多

人家收废旧的大叔也要吃饭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家收废旧的大叔也要吃饭的嘛。

今天逛摊,旧 美的 3叶 遥控落地扇,也敢开100的价。

网友:
这做工怎么不不值呢?但还是得用的上就值,

网友:
10块钱绝对值了。

网友B:
品牌机定制货,功率小风量小 另外这是被动pfc

网友C:
拆元件的值,拿来用的还是算了,这种经济款,走量用的,而且还很老了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品牌机定制货,功率小风量小 另外这是被动pfc

就是因为昨天有一位拆友说“主动式PFC的PC电源的输出纹波普遍偏大”。所以,我特意淘一个被动式PFC的来对比测试一下。过几天借示波器来测。
  测试对比电源是:【台达NX350】双管正激+主动PFC+单磁放大的结构、FSP全汉蓝暴经典450W主动PFC DC- DC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元件的值,拿来用的还是算了,这种经济款,走量用的,而且还很老了那种。 ...

当然老啦。都说是淘汰的品牌机拆下来嘛。
  台达代工给lenovo联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元件的值,拿来用的还是算了,这种经济款,走量用的,而且还很老了那种。 ...

蓝暴经典,主动PFC+双管正激+DC DC,取代了以前的单磁放大,算是比较大的升级

  就是因为昨天有一位拆友在我的贴子里说“ 主动式PFC的PC电源的输出纹波普遍偏大 ”(他说他用示波器亲测过多个品牌多个型号)。所以,我特意淘一个被动式PFC的来对比测试一下。过几天借示波器来测。
  测试对比电源是:【台达NX350】双管正激+主动PFC+单磁放大的结构、FSP全汉蓝暴经典450W主动PFC DC- DC结构。

网友:
功率太小了吧

网友D:
问题是捡漏了如何?

楼主:
上机试了一下:(AMD锐龙5 5600G处理器(r5)7nm 搭载Radeon Graphics 6核12线程 3.9GHz 65瓦),一块SSD,两块日立三TB。
  2百多瓦的电源带得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捡漏了如何?

拿来测试用。看看某说法是否属实。
  就是因为昨天有一位拆友在我的贴子里说“ 主动式PFC的PC电源的输出纹波普遍偏大 ”(他说他用示波器亲测过多个品牌多个型号)。所以,我特意淘一个被动式PFC的来对比测试一下。过几天借示波器来测。
  测试对比电源是:【台达NX350】双管正激+主动PFC+单磁放大的结构、FSP全汉蓝暴经典450W主动PFC DC- DC结构。

网友:
这种小风扇电源用一段时间能吵死人,很多年前用过一次,用过一次不会买第二次了.

网友:
很少用的上

网友:
电源不错,只是功率太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暴经典,主动PFC+双管正激+DC DC,取代了以前的单磁放大,算是比较大的升级

  就是因为昨天有一位 ...

前两天废品站看见一个电源全汉蓝暴经典550w老板开口要20,后来还有个h61+i3 2120主机没内存硬盘,经老板同意我把里面杂牌和这个换了,杂牌电源给老板扔那了,跟老板商量给了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