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诡异不能开机故障

楼主(2022-09-17):
联想老电脑,今天有时间拿出来准备卖了,结果最开始不能插上电风扇就呜呜吹不停。
拆解后把灰除了,导热膏换了,最小系统下开机(只留cpu内存),短接跳线风扇转,不报警不显示。
开机功率34W。
然后3分钟后风扇自停,但是主机仍然有功率19W。
停2分钟后风扇又自启,功率22W,风扇转速不稳定,时快时慢,如此循环。
考虑内存问题,拔了内存问题依旧,只是多了3短报警。

补充内容 (2022-9-24 08:19):
CPU和内存都换了,问题依旧,最小系统偶尔连续3次成功开机进入BIOS,插上硬盘,主板电池后问题又来了。初步判断是北桥可能虚焊,准备热风枪伺候

网友A:
bios电池没电了?

楼主:
风扇转速不稳定时功率并没有变化,排除电源问题,就一个双核集成显卡, 平台功率几十W。
考虑拔了内存报警3短,风扇依然时快时慢,自停自启动。感觉是固件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电池没电了?

主板电池早拔了,这个不影响开机,最多不保存时间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不行可能是cpu挂了。

网友:
怀疑CPU接触不良而且散热不良

网友B:
碰到过,联系客服指示:关机,拔掉电源,再开机。再插上电源,再开机。几次就好了。原因不明,当时机型忘记了,CPU类型好像是G1840这一批还是E6700那一批

网友:
没有搞不定的,

网友C:
cpu已启动自检通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碰到过,联系客服指示:关机,拔掉电源,再开机。再插上电源,再开机。几次就好了。原因不明,当时机型忘记 ...

E3200重新上过导热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已启动自检通不过。

CPU不考虑坏,那就是主板问题了

楼主:
cPu拆了开机17W,风扇转速稳定不停机

楼主:
cpu不要风扇加电开机后20秒钟温度上升8度,功率上升10W,故障依旧。
貌似cpu没有完全供电,准备测试12V电压

楼主:
我擦,居然是我擦把电脑弄亮了,擦擦,用橡皮檫擦cpu,我擦

楼主:
蛋疼了,进去bios没几分钟,就花屏,然后又回到之前的故障,插上独立显卡问题依旧,基本坐实主板挂了

楼主:
cpu供电12.38V,但是开机cpu不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拆了开机17W,风扇转速稳定不停机

主板够烂没CPU也能开机。

网友D:
如果开机花屏,就把内存拔下来,再擦一下金手指试试,用刷子刷内存插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开机花屏,就把内存拔下来,再擦一下金手指试试,用刷子刷内存插槽试试。 ...

考虑是G41主板挑内存,单槽最大2G,手里DDR3 2G内存只有一条,金士顿1333 双面内存。家里另一台电脑8G条子超了,条子擦过N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