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300这个路由器生命力为什么这么强?

楼主(2022-09-17):
我好多年前就买过一个,当时好像700多买的,直到今年还有人开发新固件,好神奇!

网友:
斐讯K2P生命力也很强,很多人还在用10年前主流的电脑配置,因为“够用”

网友A:
斐讯K2P生命力也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斐讯K2P生命力也很强

毕竟一分钱一分货,咳咳咳

网友:
不止这个型号啊,路由都这样第三方固件一直有人发新固件,除非特别老的,哪怕以前的百兆口150m无线的还有人发固件

网友B:
消费降级,够用就好,能省则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消费降级,够用就好,能省则省

对头 膨胀的厉害 能省则省吧 土豪毕竟是少数

网友:
大品牌是这样的,不奇怪

网友:
我的R7000都用了7年

网友:
不折腾就够用啊

网友:
9年前土豪玩家的配置,到现在配置也不算很落后,相比现在仍然在用的很多百兆端口或者单频2.4G的路由器,它也先进不少了。网口全千兆,无线450M+1300M双频,带USB接口,外形上也不像传统路由器那样四仰八叉。
这货的主要缺点还是CPU制程和散热太拉跨,造成了大量故障机,CPU虚焊或者挂掉的。我作为曾经入手的玩家,在旧站发布过测试和拆解的贴子,入手3年后出掉了,原价入手半价出手,亏出本。
至于不少人说K2P,K2P是11ac wave2时代的产品,而R6300这个是11ac wave1时代的产品,发布时间相隔了近4年,并且K2P发布时的性质完全不一样,没法对比的。

网友:
R6300V2是最便宜的aimesh组网机器,漫游有转换延迟等瑕疵,能跑满300M带宽,价格便宜,我2百8买了3台刷好386的

网友:
记得以前用过最早的wifi路由器是DI-624+A,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开发新固件?

网友:
路由器一般不坏还是会继续用的吧!躲在角落努力工作,不断网没人想到

网友:
6300太贵 15年买的6250 现在还在家里服役 加了散热风扇 家里用的300m的带宽 跑满没问题
信号虽然不是很强 但是 稳定 真的稳

网友:
只要ram和rom容量大,总有固件可以折腾

网友C:
有个事一直没搞懂,单频300M路由可以跑70-80,双频路由2.4G一般只能跑40-50,要WIFI6路由才能破百兆,几个手机都是如此,测试过的路由器超过20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事一直没搞懂,单频300M路由可以跑70-80,双频路由2.4G一般只能跑40-50,要WIFI6路由才能破百兆,几个 ...

你的单位是?Mbps还是MB?

网友:
就算搞个i9 13900做路由,还得受制于外网带宽,功耗和稳定性还不如K2P、R6400,如同买个装喷气发动机的小车,跑高速又有什么用,除了装币还能有啥

网友:
路由器没坏就可以一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