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使用泡棉胶完善插排开关--拆修HYUNDAI现代电工2位插排HPS-3Z-20S0

楼主(2022-09-17):
早先买的HYUNDAI现代电工2位无线插排,型号:HPS-3Z-20S0。整体做工看着还可以。平时使用开关有些频繁。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按键出现问题,按下去后,可以通电,但再按不能复位断开。拆开看了一下,发现按键开关坏了,开关外壳破裂,造成开关不能复位。手头没有现成的开关,使用101快干胶粘合处理了一下,还可以用,使用效果也还可以;另外,针对这种插排外壳的设计缺陷,用泡棉胶做了一下防范处理。先用着吧!有合适的按键开关再更换,顺便看看改进后使用效果。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HYUNDAI现代电工2位无线插排,型号:HPS-3Z-20S0。整体做工看着还可以,插排插位部分使用4颗Y型螺丝固定,接线部分使用2颗十字螺丝固定;内部连线用的0.75mm2的RVV纯铜芯电源线,连接采用的点焊方式。

按键开关外壳破裂,造成开关不能复位。发现的还算及时,还没有造成按键开关接触不良发热导致外壳变形,还有修复的可能。

手头没有现成的开关,按键开关只是外壳破裂,没有完全破碎;这个开关看着体质还不错,用101快干胶粘合后,再用尼龙轧带两端固定一下(开关与尼龙轧带结合处也使用快干胶粘合),有了合适的开关再换。用不住主要原因是原外壳设计缺陷,开关没有顶柱,悬空使用所致;用泡棉胶处理了一下,使用效果还可以,先用着,顺便看看改进后使用效果。

这种插排外壳的设计缺陷,按键开关下面没有顶柱,造成按键开关悬空使用,按键开关使用时间久了,很容易开裂;这也是翘板开关比按键开关耐用的原因之一。使用5mm厚的泡棉胶做了一下防范处理。

测试无误后,接线组合起来。

注:这种插排外壳按键开关下面没有设计顶柱的,都会有按键开关使用时间久了造成开裂的问题。很多插排设计都有此缺陷。可使用适当厚度的泡棉胶做了一下防范处理,只要顶紧按键开关,缓冲一下按压压力,可延长按键开关使用寿命;有条件可粘合一些硬的塑料材质当按键开关顶柱,使用效果会更好。

有开关顶柱的插排。

网友A:
棒子那个现代?

网友B:
编织花线有年头了啊

网友:
小插座挺可爱 谢谢分享

网友:
折腾到自己满意

网友:
编织线现在比较少见~

网友:
看做工用料,还算能用,不是那种丧心病狂的山寨插座

网友C:
总觉得这种开关用胶粘用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棒子那个现代?

估计不是,应该是代工贴牌的,据说是清风插排的代工商生产的尾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织花线有年头了啊

这插排用的编织花线是新货,2x1mm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觉得这种开关用胶粘用不住

手头没有现成的开关,原来坏的这个开关看着体质还不错,用101快干胶粘合后用尼龙轧带两端固定一下,使用效果还可以,先用着,有了合适的开关再换。
用不住主要原因是原外壳设计缺陷,开关没有顶柱,悬空使用所致;用泡棉胶处理了一下,看看改进后使用效果。

网友:
不少韩国那个吧

网友D:
这插线板看上去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插线板看上去挺好

代工贴牌的尾货,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这个排插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比市面上三五十的好多了

网友:
用 AB膠加厚加固應該比泡沫好點吧

网友:
插排用料还是扎实的,开关没有顶胶你就干脆在开关上贴片塑料块和外壳顶住,泡胶棉还是太软,会回缩的。

网友:
山寨插排就不求送了

网友:
现代电工,古代没有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