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捡来的思普尔电动车12V转换器,内有一个爆炸蘑菇云

楼主(2022-09-17):
前几天经过电动车修理店,从其门口捡到一个12V转换器,看看能否修好,下面12V滤波电容居然爆炸了,像一朵蘑菇云

外壳:

电源管理芯片:UC3845B

肖特基二级管,型号为:MBR20100CT

N沟道MOS管:SSF7509

大家期盼的蘑菇云:

发贴不易,赐个M币吧

网友:
这种非隔离的一旦坏掉就会电瓶电压直通输出,输出电容爆掉就不可避免。。。鸟,还有可能导致其他东西烧坏

网友A:
测一下mos,大概率DS击穿短路,高压直通输出,烧了电容
如果mos坏,3845大概率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mos,大概率DS击穿短路,高压直通输出,烧了电容
如果mos坏,3845大概率也坏 ...

MOS管和肖特基二级管都没有短路击穿,现在还没弄清楚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MOS管和肖特基二级管都没有短路击穿,现在还没弄清楚它的工作原理

就是一个buck降压:

网友:
你这还行,我上次拆了个标签打印机,好家伙,炸的只剩下两条腿了,其他的全糊在内壳子上了,扣了老半天才全扣下来

网友C:
电动车原配降压基本上都是这货   一旦控制电路或者MOS击穿 就高压直入后级    搞个led广告牌电源 至少是个隔离的  开关管挂了最多没输出 烧高压端的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buck降压:

谢谢提供了建议,这是我手绘的电路原理图,麻烦移步到此指导一下:
《分享一个电动车12V转换器电路图,简单分析工作原理》

网友D:
现在的设计思路威猛不计后果,之前是传统隔离变压器的开关电原,我的车上还在用

网友:
原来里面是这样,好的都是灌胶的,加强散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设计思路威猛不计后果,之前是传统隔离变压器的开关电原,我的车上还在用 ...

设计的思路是:能一次性损坏更加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动车原配降压基本上都是这货   一旦控制电路或者MOS击穿 就高压直入后级    搞个led广告牌电源 至少是个 ...

又学习到一项新知识 感谢

网友:
这种buck方案风险蛮大

网友:
一旦控制电路或者MOS击穿 就高压直入后级---后果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设计的思路是:能一次性损坏更加多的。

但付出的代价就是爆炸火灾甚至伤人,反正没人管就对了

网友:
外壳能利用下,增加表头和升降压板,DIY可调电源。自带电路不值得修,拆磁环电感和二极管等元器件。

网友:
输出电容都坏了感觉就没必要修了,外壳不错可以留下

网友:
直通可是毁一大片

网友:
明显是那个电感的一个脚脱焊了造成电压不稳爆了,换个电容补焊一下得了

网友:
好简单的电路,就是看不懂,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