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光一个防爆炸不起作用的电容,品牌自己看

楼主(2022-09-17):
电容顶部有三条槽,那是给电容爆炸时裂开使用的,而本例中的电容居然没有从顶部爆裂,可见它的安全措施就是一个摆设。对于使用到这种劣质的电容品牌,大家还是少用为妙,免得自己或客户受伤,下面是爆炸蘑菇云精彩图片,同时谴责这个电容品牌厂家:

顶部有三条槽,这是给电容爆炸时裂开用的,防止整个外壳爆裂飞溅伤人

这是什么品牌的?知道的麻烦告知一下,免大家踩坑

发贴不易,赏个币吧

网友:
不管哪头,爆了就算成功

网友A:
这并不劲爆。你是没有看见过一地绒毛铝壳到了九霄云外的那种电解电容爆炸……整个PCB都要清洗

网友:
只要能顶出来就算正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并不劲爆。你是没有看见过一地绒毛铝壳到了九霄云外的那种电解电容爆炸……整个PCB都要清洗 ...

是的 一炸  含有导电液体的纸絮充满空间  同时还有雾化后电解液

网友:
这种感觉牌子都是随便印的

我这个也是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9122-1-1.html

网友:
这算甚,有的像发射火箭

网友:
这样最好了,可以对目标进行定向打击

网友:
这样好,不危险,好查。

网友:
经常遇到电解电容发射起飞

网友:
从下面炸开的还真看到过两次,从上面只看过鼓包的或裂开的,没有见过炸的

网友:
上面防爆印不起作用的不止这家,很多都是从下面爆的,不过,一般漏液的情况还是最多的

网友:
从各种部位炸开的倒是见过很多,从顶部开槽的地方炸开的反而没见过

网友:
电解爆炸的见过一些,从顶端爆开的还真是比较少见。

网友:
之前主板上的KZE黑金刚电容上面K口直接爆开了,不过主板依旧运行正常,实在受不了就换了。。。

网友:
冒事bukc电路,我的buck也和这样炸电容

网友(2024-01-18):
这个电容壳子太坚强啦,材料纯度不高?

网友:
电解漏电产生高温,电解液气化致使压力升高,挤頂了外壳。还算不了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