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电动车12V转换器UC3845电路图,简单分析工作原理

楼主(2022-09-18):
我从路边捡到的,拆机查看并手绘电路图,画图花了我半天时间,我简单的分析了一下它的工作原理,但MOS管与线圈是怎么输出12V的,目前分析不出来,知道原理的麻烦讲解一下,谢谢!
我的拆机贴详见:《拆个捡来的思普尔电动车12V转换器,内有一个爆炸蘑菇云》

电源地G为热地。芯片地GND为我自己定义的,暂称它为浮地吧。

R9为启动电阻,C4为启动电容,C4与R9搭配为芯片提供第一次启动时的电压。初始时,VCC电压经过R9给C4充电,因为电流很小,无法直接带动芯片启动,所以先给C4充电,当C4电压升到10V左右时,芯片检测到10V电压,立即打开阀门,瞬间C4对芯片放电,时间持续1秒左右,芯片就是因为这短短的1秒时间,从8脚输出5V基准电压,基准电压通过R4对C6充电,当C6电压升到4脚的阀门电压时,4脚打开,C6对4脚放电,当C6放完电之后,4脚立即关闭,形成第一个锯齿波波形。5V的基准电压又开始通过R4对C6充电,周而复始。

===更正一下:===有网友提醒,MOS管Q1的3脚,连接着一段弯曲的铜箔走线,那个是电阻,用于检测通过Q1电流用的。所以我采纳了这个意见,重新画了原理图,定义这段铜箔走线为铜箔电阻R0。阻值多少未知,我预估为0.1欧左右。
(见蓝色线条部分)

===更正:原理图有变动,增加了R0铜箔电阻===
当4脚形成第一个锯齿波时,通过芯片内部的波形转换,从6脚输出一个方波脉冲,通过限流电阻R28给到MOS管的G极,控制MOS导通,VCC电压的正极流经MOS管Q1的D极--->S极--->铜箔电阻R0--->线圈L1--->并联电阻(R12与负载RL并联)--->热地G--->VCC的负极。从而产生+12V电压(至于是怎么产生的12V电压,我目前尚不清楚)。

当+12V电压产生时,通过D10对芯片提供长期的电源供应,启动电容C4此时转变为滤波电容,启动电阻R9退出历史舞台。

芯片2脚为取样电压检测,当12V电压有波动时,通过R15与R11的分压,通过C12的滤波,把分压输送到芯片2脚检测,从而控制6脚的方波宽度(占空比),从而控制Q1导通时间,实现12V电压的稳压。

铜箔电阻R0为Q1的电流取样电阻。它的工作原理为:当电流增大很多时,在R0上方产生一个电压,经过两个电阻R8、R10分别输送到芯片的3脚和2脚,一路使2脚的电压升高,6脚输出的方波占空比就会减少,控制Q1的关闭时间延长,通过Q1的电流就会下降,从而起到保护Q1作用。另一路使3脚的电压升高,当达到3脚的阀门电压时,6脚输出立即关断,Q1停止,从而实现保护Q1的目的。

芯片3脚是限流保护检测,当3脚电压达到1V时,立即使6脚关断,停止输出方波,Q1停止工作,从而保护Q1不受大电流的冲击。当3脚电压恢复到1V以下时,6脚才有方波输出,Q1重新工作。5V基准电压经过R5与R8的分压,使分压小于1V,芯片正常工作,当R8的上端电压升高时,分压会被抬高,当超过1V时,芯片开始关断6脚,起到保护作用。

电阻R1是MOS的G极下拉电阻,必须要有这个电阻,否则MOS管容易击穿损坏。

以上是我对这个电路的分析,但由于知识水平所限,一直搞不清楚+12V是怎么产生的?线圈L1、二级管Q2是如何工作的?想了很久都不得其法,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它的工作原理,谢谢!

原理图:

整板:

电源芯片:

画个电路图不易,赏个M吧

网友A:
谢谢分享!整得不错。

俺也有一块转换器,同样3845浮地,元件没见明显的损坏,死活修不好。

3845及一些主要元件已经代换过,人家就是不起振,始终无输出。。。。。

究其原因:还是小白才疏学浅,直到现在都没明白浮地工作原理,特别是3845启动时的电流回路。还请楼主及师傅们答疑解惑,不吝赐教,小白感激不尽!

网友A:
另外:这(图片来帖中链接,即楼主上一帖子)应该是一个“电流检测电阻”,电路图中应该是漏画掉了。

网友B:
我也没看明白你的图,只不过有没有一种可能图基本是画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整得不错。

俺也有一块转换器,同样3845浮地,元件没见明显的损坏,死活修不好。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708&pid=3572288

网友D:
和我的电路差不多。改成一个升压电路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4241

网友E:
原理图帮你整理了,不工作要注意'5'处电感参数和起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这(图片来帖中链接,即楼主上一帖子)应该是一个“电流检测电阻”,电路图中应该是漏画掉了。
...

感谢提醒,电路图已经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看明白你的图,只不过有没有一种可能图基本是画错的。

知识所限,铜箔电阻没画上去,现在已经修正,感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整得不错。

俺也有一块转换器,同样3845浮地,元件没见明显的损坏,死活修不好。

3845启动时的电流回路是这样的:VCC的正极--->保险管F1--->R9--->C4被充电到10V后--->芯片7脚--->芯片5脚--->浮地GND--->线圈L1的上端--->线圈L1的下端--->电解电容C1(瞬间充电时为短路状态)--->热地G--->VCC的负极。

这个就是3845启动时的电流回路,启动成功后,芯片的电源由D10提供强劲的电流,R9的作用就很小了,几乎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我的电路差不多。改成一个升压电路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42 ...

你的电路确实与我的几乎相同,向你学习,说说一下+12V是怎么产生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理图帮你整理了,不工作要注意'5'处电感参数和起绕点.

谢谢,原理图已经修正,请见楼主位。如果知道12V电压是如何产生的,麻烦讲解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34708&pid=3572288

谢谢回复!

本坛大神的的这个回复我之前看见过,且看了多遍,因脑子太笨,始终就没有看明白3845启动时的电流回路。

原帖我也有回复。

能有师傅好好讲讲3845浮地工作原理就再好不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理图帮你整理了,不工作要注意'5'处电感参数和起绕点.

能否请师傅在百忙之中抽点点时间给小白我讲讲此图启动时3845的电流回路不?!谢谢!

就是浮地即3845第5脚到电源输入负极间的电流回路,能用箭头画一下就最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3845启动时的电流回路是这样的:VCC的正极--->保险管F1--->R9--->C4被充电到10V后--->芯片7脚--->芯片5脚 ...

“热地G--->VCC的负极。”

请问:热地G是通过什么到VCC负极的?

是通过并联在电源输出端的负载电阻吗?还是要通过外接负载才可以到VCC的负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地G--->VCC的负极。”

请问:热地G是通过什么到VCC负极的?

热地G就是就是电容C2的负极啊,一般高压电的滤波电容的负极作为公共端,叫做热地,因为这个地有可能会电到人,所以叫做“热”地。这个热地(电容C2的负极)是直接连接到VCC的负极的,VCC负极就是电池的负极啊。所以电流的流向:热地G--->VCC的负极,是没有问题的。图中白色线箭头就是电流流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热地G就是就是电容C2的负极啊,一般高压电的滤波电容的负极作为公共端,叫做热地,因为这个地有可能会电到 ...

不好意思!理解错误。

请看9楼图,因为我在维修这个电源的时候,3845 5脚一直都是高电位,无法建立工作点。

我的问题是:刚启动时,3845 5脚是不是要通过其它元件“接地”一下,不然没法启动。而且这个“接地”是怎么个接法?也就是我说的3845启动时电流回路的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地G就是就是电容C2的负极啊,一般高压电的滤波电容的负极作为公共端,叫做热地,因为这个地有可能会电到 ...

对不起哈!

我错把9楼的三角地(浮地)和电源地当成你的“热地”和“VCC负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理解错误。

请看9楼图,因为我在维修这个电源的时候,3845 5脚一直都是高电位,无法建立工作 ...

楼主的解释里不是说了嘛,电容在充电瞬间将5脚给接到了地。。。“电解电容C1(瞬间充电时为短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