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DIY SM2262en 1TB固态,SurfacePro4内存升级至16GB

楼主(2022-09-18):
好久没来论坛发帖了,今天带来了一些硬核的DIY。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由于内容较多,直接进入主题。
之前买的一个SurfacePro4平板电脑,配置4G内存,128G硬盘,准备给它升个级。

1,拆机
据说这平板是电脑维修人员的噩梦,屏幕电池都是不干胶沾的。其实拆解的时候找一张没用的银行卡就行了,先热风枪调到100度屏幕边缘均匀加热,等胶软化后,用卡片插入5MM左右轻轻的割开,一边割一边加热,注意屏幕左下角的戳莫排线。

拆开后可以看到右边电池旁边的128G三星的固态硬盘,和三星的LPDDR3内存颗粒,单颗1GB,一共4颗组成双通道4G内存。这两是今天的主角。我们所用到的材料就是4颗三星的LPDDR3单颗4GB的芯片,2颗东芝512GB的BICS3闪存,2颗DDR3 1G的16位缓存以及海鲜市场买的拆机主控板。

2,DIY固态盘
先把板子清理干净,这板子海鲜市场卖13元一张,上面掉了很多原件。我都补齐了。这板子4贴我只贴了2颗,贴4颗我的平板装不下。这板子默认VCCQ电压1.2V,上这个东芝颗粒,为了稳定起见还是改成1.8V的。具体就是把下图上的画圈内的电阻换成个100K的,一般默认200K电压1.2V。

电阻改好后,其他土狗跳线都不用改。然后焊接上就行了,双贴就贴主控面两焊盘。注意!!!东芝颗粒必须要清空才能焊接开卡,否则到75%就报错。希望大家不要走弯路,我在这边卡了3小时。而ADJ报错一般是缓存设置错误。

闪存设置如下图,新手可以参考下。

设置好缓存,就可以直接开卡了。一次成功。

开好卡后,插上电脑格式化跑下分。速度一般,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有把颗粒贴满的缘故。

到这里1T的固态盘就DIY好了。顺带给附上个2262EN的BICS3工具哈。。。。。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hp8DsvQB7f-3408xAZH8A
提取码:2246

3.更换内存颗粒。
首先把内存颗粒上面的锡球值好。把原来4个芯片焊下来。注意!!!原来的颗粒是高温焊锡,且离CPU很近,所以CPU需要用防高温胶带保护起来。把焊盘清理干净,幸好这款的芯片下面没有打胶,还是挺容易清理的,清理完把芯片焊上就好了。

重点来了!!!换完16G的颗粒之后通电是无法启动机器的,必须要改3个跳线电阻,加4个下拉电阻。具体位置看下图白色框内,这4处原来是没有电阻的空位置。可以用10K的0402贴片电阻。

3个跳线的定义是1.品牌识别跳线。2,容量识别跳线,3,频率识别跳线。

上图1号红色两个电阻位,把电阻移到左边是代表三星品牌,移到右边代表海力士(默认在左边)。2号黄色上下两个,把电阻移到下面是代表4GB,移到上面代表16GB(默认下面)。3号白色电阻在左面代表1600MHZ,在右面代表1866MHZ。(默认左面)。到这里基本内存更换就完成了。可以装机测试。

4,装机测试。
久违的装机测试开始了。具体步骤就不细说了,怎么拆的就怎么装起来。

所有屏蔽罩装上后基本看不出来拆卸过。。。通电做系统。

16GB内存容量来了。又能再战3年。

写在最后!!!这篇帖子可能会影响一些人,但是这纯粹技术交流和个人兴趣爱好,如有不足之处还望大神指点一二。动手能力强的也可以试试,有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联系我,q同V244659267。

楼主:
最近好多坛友回去自己动手升级。有个坛友告诉我由于自己操作失误导致机器开机不显示。于是求助我帮忙。我让他把机器发过来了。

我收到后机器已经拆开了。坛友说是跳线区跳线在操作的时候把电阻给弄丢找不到了。后来我让他量下附件电阻,找相似的补上。这电阻虽然补上了!可是开机CPU发热,依然不显示。

红线圈出的是坛友丢失的跳线电阻。

这是我收到后跳线电阻的焊盘,图中可见有电阻短路。部分焊盘是原先就连在一起的,只是绿漆掉了。于是就开始了艰难的修复过程。

这是修复好的焊盘,经过测量,这上面的电阻都可以用0201的10K阻值的电阻代替。左边两个由于没有找到这么多0201的电阻,就用0402的代替了。还好可以放得下。。。
然后通电测试,可是依然无法开机。那就可能坛友的内存芯片或下拉电阻有问题。先加焊4颗下拉电阻,问题依旧。继续检查内存了。

内存拆下后,发现果然有问题,两个焊盘虚汗,一个焊盘掉点了。绿漆也是蹭掉好多。。。。还好那个掉点的是空脚。继续修复。。。。焊盘拖干净芯片重新值锡。

焊上去清理干净。可以通电测试了。

成功救活,终于可以开机进入BIOS了。。。动手能力差的坛友还是不建议尝试。否则变砖就麻烦了。。。

慧荣方案SM2262EN开卡教程: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6006-1-1.html

网友:
羡慕你们这些动手达人

网友:
这手艺杠杠的

网友:
能找到资料的都是高手.

网友:
一般人,没那么多工具。。。羡慕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
这技术,这水平,我们只能仰慕,叹而观之

网友:
这个U有点弱啊

网友:
前排观看一下,没有这动手能力啊!羡慕

网友:
羡慕有手艺的。

网友:
大神级别,什么地方换电阻都讲清楚

网友:
真是纯纯的干货,精品维修级别

网友:
羡慕楼主的动手能力,厉害

网友A:
你这跳线电阻,咋研究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跳线电阻,咋研究出来的

能研究出来就是大湿了。
这个东西出来这么久了,都是官方资料或者是民间总结出来的资料

网友:
老铁是专业修电脑的吗?这些技术细节好到位啊 一般人不知道的

网友:
佩服,首先知道改那几个电阻才能识别加上去的内存,其次最重要的是公布改哪几个电阻,很多人都是只说改电阻却不说改哪里怎么改。

网友:
楼主的技术挺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