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完美更新)完美解决傲梅分区助手迁移Win10系统后无法休眠的现象

楼主(2022-09-18):
傲梅分区助手迁移Win10系统后,最大的问题是无法正常休眠,这对我来说,实在不可接收。

网上查了一些方法,其中以下面两种为最常见的解决方法。

第一种是PowerShell命令行模式下,用PowerCfg命令来关闭并重新开启休眠模式,“powercfg -h off”     “powercfg -h on”,使用后,无效果。

另外一种方法是,用DG把新SSD盘的ESP分区加载到“S”盘(盘符可以自行确定),用系统自带的bcdboot工具修复:bcdboot C:\Windows /s S: /f uefi /l zh-cn。成功解决。
遗憾的是,S盘老是显示,感觉不爽。也是不可接收的。

怎么能将ESP分区再次隐藏起来呢?

试着用DG去掉ESP分区的盘符,休眠又不正常了。

再一想,用DG把ESP分区加载出来,无非是满足“bcdboot C:\Windows /s S: /f uefi /l zh-cn”这条命令。就不可以把加载盘符,把这个命令完成呢?

答案是可以的:用下面的命令替代,就可以不用把ESP分区的盘符加载起来:

bcdboot C:\Windows /s "(hd1,0)" /f uefi /l zh-cn

就这条命令,就可以省去加载ESP盘符的过程,直接修复休眠的功能。记得把(hdx,y)换为你需要的分区,更要记得用双引号括起来。

就ok了。

跟原装的系统一模一样。

网友A:
准备买一块SSD当作系统盘,本来也打算用分区助手迁移系统,看了你说的情况,感觉还不如直接安装新系统来的简洁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买一块SSD当作系统盘,本来也打算用分区助手迁移系统,看了你说的情况,感觉还不如直接安装新系统来的 ...

如果软件不多,当然是新装比较好。不过要是装的软件比较多的话,这种方式还是有点优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软件不多,当然是新装比较好。不过要是装的软件比较多的话,这种方式还是有点优势的。 ...

昨天ssd回来了,我先用分区助手迁移了系统,打算迁移系统有问题的话就重新安装系统,还好,迁移后除了不能够开机(引导有问题,用U盘修复一下就好了),没有碰到楼主说的情况。现在完美应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