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ELL inspiron 5370笔记本进水不开机-多处腐蚀的漫长维修

楼主(2022-09-18):
学校高中李老师的DELL 5370笔记本进水了,不开机,主板肯定出问题了,键盘、触摸板、内存、硬盘等是否有问题还未知。老师说资料还比较重要,希望保住。。。

拆开后壳,里面灰有点点,电池上面还有丁点明水

首先看电池座处明显腐蚀了

再在显微镜下逐步检查,太多处腐蚀,还有地方不太严重的没有拍照

拆下主板,背面也有一处腐蚀,触摸板排线处也腐蚀了

正面基本上是非常多处腐蚀的,看下面大图就知道了

把肉眼能看到的腐蚀处用洗板水清洗干净,装机,能开机亮下LOGO了,结果还没进系统就自动掉电关机

再对整个主板正面所有IC引脚都检查一遍,并再次选择性清洗,发现仍有两个小IC引脚仍处于腐蚀状态,PIN脚近似连起来了,元件位置图也附上

逐一处理这两个小IC,先拆下第一个小IC(丝印为:PT84S也许就是直标的型号,看原理图型号是G5016KD1U的降压电源IC,实物可能是代用料)

拆后用洗板水把PCB焊盘及IC焊脚均清洗干净,再焊回去,显微镜下检查焊接良好

再拆下第二个IC(丝印为EC7HB,原理图上型号是RT8068AZQW,+0.95VGA DC/DC电源IC)

同样的方法清洗干净并焊接好,显微镜下检查焊接良好

上面两处电路都跟显示有关,耗时已经很久了,整个主板外观上算是全部处理好了

内存条也有一点点腐蚀,清洗干净,内存条插槽外边缘有丁点白色物质(忘拍照),也清洗了下

内存插好把主板装回机壳中,再次开机,DELL LOGO再次亮起,这回没有自动关机了

内部清灰后装好底壳,电池有点鼓包,考虑到维修成本,没有更换

开机,并进入系统,测试键盘及触摸板功能均正常,居然没有损坏(运气爆棚了吧),充电等所有功能均正常。维修完毕!硬盘也都没坏,资料也保住了,估计老师内心会好激动的。。。

终于在修好后隔天的半夜码完图文了。其实一个零件都没有换,就是花了很多时间挨着清洗整个板上的所有腐蚀处、动了几下热风枪。还好这位老师进水后关机了没有再次去充电尝试进行开机,不然可能真会损坏零件了!
END

网友:
技术不错,运气也挺好,恭喜恭喜,皆大欢喜

网友A:
对于高手来说,越是轻描淡写的技术,其实越不简单,对于故障的判断、故障点技术处理,都是经验的积累!
当然这样对小白来说也是好处,一看这么简单,就想自己动手,鼓捣坏了,这样也给维修行业增加了业务

网友B:
这么严重的进水,貌似最好是换主板。
不然,以后麻烦不断。

网友C:
这种进水腐蚀,用洗板水清洗就可以吗?用95%酒精可以吗?清洗后是不是烘烤一段时间?

网友:
浸水的设备维修很头痛,特别是进水后,过了一段时间,水干了才发生的故障。
楼主的维修过程可以体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高手来说,越是轻描淡写的技术,其实越不简单,对于故障的判断、故障点技术处理,都是经验的积累!{:05 ...

最怕的是小白装回去还多了几个螺丝

网友:
电子产品进水第一时间先关机断电,然后拆开清洗。
店里经常过来送修的进水手机,第一时间关机马上送过来的基本清洗后完美修复。
以为进了点水没事不理他,等手机出故障再过来的,基本大单

网友:
这相对于楼主来时是不是属于捡漏了

网友:
好技术,  对故障点的判断准确.

网友D:
这电池内置得不好马上取下电池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严重的进水,貌似最好是换主板。
不然,以后麻烦不断。

换主板价格太贵,修起来便宜多了,只要处理好所有地方,以后用起来基本不会有新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进水腐蚀,用洗板水清洗就可以吗?用95%酒精可以吗?清洗后是不是烘烤一段时间? ...

不可以用酒精洗板,焊脚会发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池内置得不好马上取下电池断电,

终端用户无法马上取电池,如进水后马上处理,基本是拆开吹干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资料、技术!

网友:
这属于运气好到可以买彩票了

网友:
确实是维修达人了

网友:
这么多腐蚀都能修好,如果是售后的话,直接就让你换主板了。

网友:
主板清洗不仔细!留下很多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