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滚筒洗衣机有异响,还是要早点修,否则会报废-三洋XQG65-L903BHX维修记

楼主(2022-09-18):
同事的一台三洋XQG-L903BHX滚筒洗衣机,2011年花6000多元买的.2020年11月修过一次,当时是上电报E904错误,经查是400V电容检测100K电阻损坏,更换后OK.前一段时间,说是洗衣时的动静有点大,也没太在意.昨天说是洗衣时总是跳闸,让过去再看看.
驱车前往,拆开后盖,发现全是锈迹,而且方向是滚筒电动机转子旋转的切线方向,一晃,这个轴承已经晃动的太严重了.应该是水从轴承漏出到磁体上,然后甩到洗衣机内壁上了.把转子轮取下,发现因为轴承磨损太严重,电机的铜线都被磨破了许多,不跳闸才怪.看来要想维修,至少需要更换轴承及水封,可是没有专用工具可能还不好弄.电机绝缘程度也下降了,也许用不了多久,还会漏电,而且变频驱动管可能也烧了.综合考虑下,还是放弃维修,直接买新的吧.
这个电机的原理和软盘驱动器有点类似,定子是多个线圈,转子是磁体,有霍尔元件检测转速.总体上还是不错的,比这一台 被宠物拆解的三洋滚筒洗衣机,大家猜猜是什么,顺便吐槽一下售后 电机+皮带驱动的要好一些.
看来如果洗衣机有异响了,还是早点维修为妙,免得直接报废.

网友:
我的国产滚筒都快10年了

网友:
这质量不过关啊

网友A:
两个轴承,水封,还得换三脚架,零件费小200,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轴承,水封,还得换三脚架,零件费小200,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看来及时放弃维修是对的,否则费时费力还费钱,而且不保证还会不会出其它问题

网友:
小家电,真没必要买洋品牌了

网友:
不值得修了,换新的吧。

网友:
这是密封没做好吗?

网友:
这样子的维修成本有点高,弃修换新

网友:
质量一般般啊

网友:
线圈磨损,不安全了.

网友:
使用环境也太差了吧,锈成这样……

网友:
还是买个国产的海尔吧,我的松下我都后悔了

网友:
和LG的滚筒洗衣机一样的电机

网友:
2010年买的松下斜滚筒洗衣机,前一段异响,然后不转了.拆开发现是皮带断了,换了皮带又好了.

网友:
感觉可以换掉了

很多家电都有机械寿命的

网友:
直驱的有点高级,可惜防水没做好,反而损失更大。
铜丝都磨掉了,这个地方不处理不行的,建议放弃维修换新的。

网友:
滚筒就是这点麻烦,拆一次搞半天

网友:
这洗衣机应该也是代工的吧

网友:
还是早点维修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