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脚的HM2263芯片可以用什么代替

楼主(2022-09-18):
大电容有电压,输出端2个电容没电压,二极管都测过了好的,2263测过5与8脚没电压,怀疑是这个芯片问题,请问OB2263与HM2263是通用的吗?OB与HM是一样的吗?

网友A:
C4有电压吗!没有八脚芯片不启动,就看启动电阻,阻值正常换C4

楼主:
引用 网友A:
C4有电压吗!没有八脚芯片不启动,就看启动电阻,阻值正常换C4

C4的电容没电压,

网友:
重点查2脚的连高压电源启动电阻有没有失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C4的电容没电压,

与C4连接的启动电阻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C4连接的启动电阻换了

你看图片,好像是没电阻,电容旁边那个是热敏电容?你是说8脚芯片没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图片,好像是没电阻,电容旁边那个是热敏电容?你是说8脚芯片没坏? ...

背面拍照,应该有贴片电阻吧

网友(2025-03-01):
引用 楼主:
C4的电容没电压,

代换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