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带串口功能的51最小系统板,可直接烧录STC芯片,简约好用,

楼主(2022-09-18):
带串口功能的51最小系统板,可直接烧录STC芯片,简约好用,Micro接口,只需要一根Micro接口的USB线接到电脑就可以下载程序了。
资料下载地址:https://pan.baidu.com/s/1laLHuwoB-bgOAmV2qKVpog
提取码:1234
备用链接:https://caiyun.139.com/m/i?0u5CLAlgXvD7M
提取码:Jvv5

网友:
这个开发板不错

网友:
现在 STC 的 USB-HID, USB-CDC/就是串口  超级 方便,去掉 USB 转串口
用USB型MCU型号设计新产品:STC8H8K64U-45I-TSSOP20/RMB2.5,直接 USB 下载,直接 USB 仿真

网友:
感谢楼上,又知道了一个新Chip

网友:
CH340N的外围电路真简洁。

网友:
电路图上复位电路中的电容下端没有连接上,应该与复位开关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