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淘宝一元买了很多铝膜贴纸贴装修有缺陷地方(多图)

楼主(2022-09-18):
     因为房子买的是二手房,入住也就是刷了墙,封了北面阳台,其他什么都没有搞,旧铝合金窗年代久远窗口氧化发黑了,擦不干净,在淘宝特价版红红包买了不少铝膜贴纸,有2,30捆,就贴窗框比较旧地方,贴上后焕然一新。门框和墙面贴合不好,有不少灰沙,贴了一个铝膜贴条好看多了。铝膜贴条好,不吸水又耐擦贴合很稳。

网友:
不错,就不知耐用不能用

网友:
好难看  还不如不贴

网友:
铝胶带粘度不错,就是强度不行,硬物一碰就破

网友:
这也太丑了,唉,该花钱的地方不能省。

网友:
没用,一碰就坏!!

楼主:
     铝膜纸贴得很稳的,贴锅头脸盆都可以更不要说这些地方了,那个橱柜洗手盆的帖子,用了几个月都没有破,就算碰破也不怕的,只要在上面再重新贴多一层铝膜纸,就覆盖住破损的地方,看不出来的。原来门框边,手一摸都是白灰掉下,贴上这个就没事了。

网友:
别啊,这么粘,甲醛释放量比重新装修的还高了,

楼主:
没有什么污染的,和封口胶一样的。壁柜的封边条掉了,贴一条上去看起来还不错,订制衣柜后面和墙壁结合不自然,贴一条上去。

网友:
我买的是60cm宽 300m长,准备把新做的厨房柜子里贴一层,防水也好擦,可惜在一片责骂声中放弃,几年了,铝膜贴还在柜子里,不行就去小区健身器材都贴一遍,老太太门喜欢在健身器材上乱蹭,器材都秃噜皮了

网友:
几年后不会脱胶嘛?脱胶后胶痕更难清除吧?

网友:
这个主要还是密封管子之类的地方用挺好,不怕高温,不会变形,不怕水,但是这种贴在表面的做法我觉得是不合适的,看着光亮,表面的铝用不了多久就会氧化发暗发黑,我也买过两大卷,用来密封新风管道

楼主:
我那个厨房不锈钢洗手池铝膜,用了半年多每天使用,也不见旧和破损吧,我这种一元的是最薄的,加厚一倍要结实不少。

网友:
二手房确实很多要补的,除非很新的或者重新装修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这个表面可以导电的。你确定这样全屋贴一遍吗?

网友:
家里没小孩就没问题  硬度差点。不过施工方便  见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