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立创开源 给老五家的充电宝外壳做个支持pd,qc快充的板子

楼主(2022-09-18):
很久很久以前,在王家买了几个聚合物电池,74wh,7.4v的,10几块钱一个,就是两个电池串联,然后我就拆开给他并联用捡垃圾来的充电宝板子做了几个充电宝
但是。。没有外壳。。短路容易烟花
然后,最近在五家看到个充电宝壳子,评论里面说18650塞不进,但是有一个评论塞了个聚合物,大小刚刚好,点开一看,不就是王家几年前卖的那个聚合物嘛
迅速剁手
到手,研究其尺寸,发现这设计人员简直太抠了,这电路板的位置就那么一丁点大,重点是这usb用的还是沉板的,这放个ip5306都放不下吧【此处无图,没有拍,看下面组装好的图片】
如此贵的电池,没有快充总不行吧,pd当然也得有
选中ip5328芯片,支持双a口,1c1b,c口支持双向快充,22.5w
这空间放不下只能用两张板了
最终4层板搞定
打样回来

组装好,红灯亮说明激活快充了

中间遇到一个小插曲,我先是拆的捡垃圾来的单a口的充电宝板子上面的ip5328,然后发现第二个a口没有输出,mos驱动电压根本没有换了几个都一样
换了种板子拆就正常了
最终认为应该这个是定制的单a口版本,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干鬼知道呢,用表测单a口的芯片里面第二个a口的引脚和普通的是一样的,都有esd二极管,不是空脚

最后附上板子,发立创开源平台上了,板厚1,纯立创eda绘制可以白嫖(请自行拼版,这两小片中间开槽拼版一般是过的,拼多了不会过)
https://oshwhub.com/xljxlj/ip532 ... yu-lao-wu-de-wai-ke

网友:
恭喜朋友折腾成功!

网友:
还有自己做充电宝的

网友A:
这个能上高铁吗?

网友:
不错,很有参考意义

网友:
电源芯片不错,配粉末大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上高铁吗?

可以,我上高铁了,还带了两个一般正常的都给上的

网友B:
楼主说的开发工具,好像是半商业。kicad更开源,也可以开发楼主充电宝方案,顺便增加可调压输出风扇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开发工具,好像是半商业。kicad更开源,也可以开发楼主充电宝方案,顺便增加可调压输出风扇接口。 ...

是的,不过库这个更全一点
要风扇干嘛。。。这有难度的说,这种是充电宝方案不支持风扇的,加风扇的话跳过芯片会导致电量显示不对

网友:
焊接能不能细致一点,焊点看着有点不靠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过库这个更全一点
要风扇干嘛。。。这有难度的说,这种是充电宝方案不支持风扇的,加风扇的话跳 ...

以前七电5到12伏可调压用途挺多,12伏接风扇和汽车LED灯头,大灯带不动过流保护。现在英集芯充电宝,也可以像七电,增加直流输出接口,内置好触发器芯片组,启动QC3后屏蔽USB输出,切换到直流口调压输出,可以接自己想要的设备。

网友:
已去立创下单了,感谢楼主的开源共享。

网友(2025-05-13):
去立创下单了,感谢楼主的开源共享。

网友(2025-06-12):
坛友,设计这个PCB,原理图是根据厂家的资料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