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现在,你会自用乃至向别人推荐AMD的U吗?

楼主(2022-09-18):
AMD农企的称号,伴随它很久。期间偶有爆发,很快又被Intel压制。
直到Ryzen横空出世,单核性能大幅提升,多核效能同比增长,而且一代二代三代锐龙同频效率也大幅提升,绝非intel那样牙膏挤了又挤许多年乃至赢得"牙膏厂"的美誉。AMD,Yes!这句苏姿丰时常挂在口边的口头禅,也逐渐被许多消费者所认可。虽然目前Intel的地位仍难撼动,但Amd的cpu,目前销量口碑确实在大幅提升。
那么,你会自用乃至向人推荐AMD的Cpu吗?

网友:
会啊,性价比爆棚啊,现在功耗控制也比牙膏厂搞的好,
关键不玩虚的,都是大核心,,不像牙膏厂单核跑分靠大核,多核跑分靠堆小核。

网友:
笔记本,台式机都正在用
性价比第一

网友A:
我的Ryzen cpu低负载电脑自动重启,网上查了是通病,只有加cpu加电压解决,还没有核显视频硬件解码,自己用用就算了,推荐别人自找麻烦

网友:
这性价比给我个不推荐的理由?现在intel的U对我唯一的意义就是跑游戏模拟器,否则没半点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Ryzen cpu低负载电脑自动重启,网上查了是通病,只有加cpu加电压解决,还没有核显视频硬件解码,自己用 ...

我的也是,刚开始都蒙了,后来百度才知道,只好固定频率电压

网友:
肯定会 性价比高的一批 实乃良选啊

网友:
一直用的inter,下次试下amd

网友:
第一个U就是AMD的

网友:
不会推荐别人amd的cpu和显卡,但是自己会买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5600G的,感到很满意

网友:
用了3年的B350主板,今年5月份BIOS更新了,618时把A8-9600淘汰了,买了5600G,很好用

网友:
又不用统计计算,缺的指令集对我没有人和镇影响

网友:
谁便宜用谁,性能主流的情况下

网友:
我用的是A10带GPU,单单一个CPU功耗将近90W

网友:
AMD用了3年了,锐龙5 2600 3台

网友:
我的主机还是4000+,超10年了...

网友:
我一直使用英特尔,没有体验过AMD

网友:
在比低功耗上面,amd有差距,其他样样强啊。一直在用,没碰到过问题。

网友:
3300x,稳超4.4长期服役呢